[家电] 拆解修理电蚊拍

楼主(2019-07-25):
天热了蚊子开始咬人了,电蚊拍不工作了。
开拆吧。
三层网结构315422[/attachimg

网友A:
电池坏了?正好可以换锂电了

网友:
我的早就换锂电池啦,超级给力,喜欢电甲壳虫

网友B:
我也用18650改了一个,看了一下原来的充电电容是680NF的,算下充电电流才40多毫安,充十小时也才充进去500mA不到,所以就没改4056充电,还是用它原来的阻容充电,电池正负极之间反向并了一个4.7V的稳压管(1N4732),电流这么小也没必要串限流电阻保护稳压管了。至于过放嘛,不管了,在使用中没“啪啪”声就拿去充电了,应该不会过放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好电池,都是淘汰下来的废电池,我用电子负载500mA放电,从4.2V放到2.5V,测得电池的容量只有500mA,废了就扔掉。

网友C:
正好换锂电,一块钱包邮的充电保护板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正好可以换锂电了

忘记说了就是小电瓶存不住电了,计划改用锂电池筹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换锂电,一块钱包邮的充电保护板用起来

没错正在收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18650改了一个,看了一下原来的充电电容是680NF的,算下充电电流才40多毫安,充十小时也才充进去500m ...

就是, 能用即可

网友:
天热了才有蚊子?我这到了6月开始热了就没蚊子,要到深秋天气转凉就有蚊子

网友(2020-07-04):
坏的,一般都是震荡管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