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5年买的飞利浦电动牙刷 终于摔裂了顺带修复 HX5810

楼主(2019-07-25):
那时老凯还叫老凯 现在不知道叫什么了 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宝贝

型号HX5810 用着用着闪灯表示没电了 我次次充满 应该进水了
摔了不记得几次 又比较重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有缝隙分离了

日本镍氢电 上面线圈胶水粘死了

电池被胶水粘得很牢  电量没衰减多少  没有换的打算

没有破坏性拆解 只能这样照了

401胶水侍候  淘宝4块钱包邮  用了大半年

盖有凹槽 上胶水

搞掂收工 充电中

淘宝搜到的

网友A:
用这么久没进水不合理啊

网友B:
感觉用电动牙刷还是刷不干净最里面的牙,现在用手动牙刷跟冲牙器,感觉干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久没进水不合理啊

5系只要外壳不裂开就不进水  飞利浦现在京东卖的 上面那个插刷头连接手柄那里容易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用电动牙刷还是刷不干净最里面的牙,现在用手动牙刷跟冲牙器,感觉干净些 ...

吃完玉米 牙上面一层淀粉  多用些牙膏就好  我是洗澡的时候顺便刷的3-4分钟

网友C:
我觉得还是这个结构的电动牙刷耐用,力道也大,不用担心密封圈老化,想用什么刷头都可以自己diy

网友:
有收藏的意义,做为维修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这个结构的电动牙刷耐用,力道也大,不用担心密封圈老化,想用什么刷头都可以自己diy ...

对  什么6系 9系就是密封圈漏水

网友(2019-10-07):
我用的也是是这种,不过是5号电池的

网友(2019-11-16):
不错呀,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0-02-18):
我也有一只在用,这个挺不错的

网友(2020-10-19):
这个电池怎么拆?

网友:
老 sonicare的经典设计,我用了十几年,就是刷头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