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刚到手的得伟996,全新美版散装,是换壳货吗?

楼主(2019-07-25):
首选我是新人,请大家多多关照,经常用大有,5401,5733(起子),2903都有,感觉挺可以的,特别是性价比高,实用性强,并且敢操,但是也想试试得伟所以下手了一个的996,颜值挺不错的,就是重了一点,不是经常用也没有关系。
发现了新到的996一些问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全新美版散装,入手渠道某鱼。
擦拭机器时(湿布)发现了996外壳侧面的logo有褪色现象,是换壳货吗?话说原装的得伟制造工艺不应该出现这种小瑕疵才对啊,请问大家的有没有这种现象。
还有同样是美版机器底部也就是电池卡口,有的有二维码有的没有,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发图在下面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谢谢

网友A:
工具控家入的美版996

网友B:
这个最早火起来的是,996加886套装,差不多15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控家入的美版996

帮忙看看你的有没有褪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早火起来的是,996加886套装,差不多1500元

帮忙看看你的有没有褪色

网友C:
某鱼大量拼装机,德伟、米沃奇当红机要特别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鱼大量拼装机,德伟、米沃奇当红机要特别小心。

看来还是要通过正规渠道来买,要不然就拆机查看做工

网友:
闲鱼买高价值电动工具必须擦亮双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你的有没有褪色

除了金属波箱壳上面的XR掉漆,其他地方不会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生产日期,在电池插口处。如果没有多半就是换壳机

网友:
logo掉漆很常见,得伟的就是有这毛病。掉不掉色和是不是换壳机没有一毛钱关系,因为就算换壳机它换的也是原厂壳,不像手机似的存在第三兼容壳。
只要标签、生产日期钢印齐全应该就没有问题

网友:
换壳机就不能用吗?怕的是用正品的钱买了个组装机

网友:
放心把不是换壳的。正品一件

网友:
看了上面的几个回复。个人推测只能说是真机。不保证100%全新

网友:
这个99%是拼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