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步步高HCD6082电话机

楼主(2019-07-25):
拆个步步高HCD6082电话机

网友A:
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这种的电话机的芯片都是牛屎【一次性邦定芯片】。要是坏了的话,电话机就直接报废了

网友:
看着成色很新

网友:
现在基本只有办公室才用座机了

网友:
BBK的电话做工还是不错,听筒那种喇叭音质比较好,9几年拆过一个电话就是那种喇叭的,现在很多用儿童玩具里面的那种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这种的电话机的芯片都是牛屎【一次性邦定芯片】。要是坏了的话,电话机就直接报废了:s ...

集成度高,成本低,再说现在电话机这么便宜,坏了谁会修啊?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板子越来越小了

网友:
家里不用座机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