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东芝TransMemory-Ex 32G优盘简单评测,urwtest第一圈没过?

楼主(2019-07-26):
刚入了个传说中的8通道PS2251-01的东芝Ex-32G,东芝自家的MLC颗粒,闪存识别码98D7943276D6。不多说直接上图。

外表,尾部有蓝色指示灯

芯片精灵检测图,PS2251-01(PS2301)主控

GetInfo检测图

读写可靠性测试

先h2testw第1遍测试

再urwtest_v18第1圈测试没有过

再重测,还是没有过

待U盘完全冷后,再重测1圈,可过。连续测2圈则第二圈不过。看来这个主控发热量太大,连续读写第二遍时有掉盘现象。

重新写固件量产,由原来的模式8改为模式3

量产成功

量产后的芯片精灵和GetInfo检测图

量产后测速图

总结:此U盘如何,通过以上评测各人可以评估。

补充:现在跑圈测试20圈也能过,是啥原因?

网友A:
芯片精灵识别出来的型号和楼主说的不一致
芯片精灵识别出来的为   TC58NVG5D2FTA00      这是4GB的型号 而楼主说是32G的,型号也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精灵识别出来的型号和楼主说的不一致
芯片精灵识别出来的为   TC58NVG5D2FTA00      这是4GB的型号 而 ...

这个芯片是TH58TEG8D2FBA89,里面是由4个5D2F叠加,类似8DDLBA89识别出6DDL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TH58TEG8D2FBA89,里面是由4个5D2F叠加,类似8DDLBA89识别出6DDL一样

Flash Master 里面没有   TH58TEG8D2FBA89  这个型号的主控支持信息和ID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TH58TEG8D2FBA89,里面是由4个5D2F叠加,类似8DDLBA89识别出6DDL一样

请问大神,跑第2圈就会发热太高,过不了。这是主控原因还是闪存原因,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sh Master 里面没有   TH58TEG8D2FBA89  这个型号的主控支持信息和ID信息

不好意思我这里写错了,楼主这个U盘是由TH58TEG7D2H双贴而来的,他们的ID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跑第2圈就会发热太高,过不了。这是主控原因还是闪存原因,有无解决办法? ...

2301这个主控本身就热,而且配的是7D2H颗粒,也很热,目前没什么好解决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这里写错了,楼主这个U盘是由TH58TEG7D2H双贴而来的,他们的ID都是一样的 ...

TH58TEG7D2H   这个型号在Flash Master 里面 依然一样没有支持的主控信息和ID信息

网友C:
量产之后多次跑圈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之后多次跑圈稳定吗?

量产之后也一样,对着U盘扇风,暂时测试跑5圈能过。不对U盘采取降温措施,同样只能过1圈。

网友:
可能颗粒品质问题,可以拆看看看是否黑片

网友:
速度真不错,还是mlc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58TEG7D2H   这个型号在Flash Master 里面 依然一样没有支持的主控信息和ID信息 ...

你连7D2H都要靠工具查?东芝的料号关键信息就4个字母,看得懂的人不会问,不懂的人说了也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连7D2H都要靠工具查?东芝的料号关键信息就4个字母,看得懂的人不会问,不懂的人说了也不懂 ...

看芯片信息你不要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信息你不要查的吗?

此盘闪存的的真实型号是:TH58TEG7D2HBA8C,双贴32G。

网友(2019-11-16):
这盘里面我看过,做工不错,正片的。

网友:
把我的EX拿出来跑了下,看来不是个例啊 跑第四圈掉了……

楼主:
原因是主控和闪存均易发热,温度过高造成掉盘。采取降温措施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是主控和闪存均易发热,温度过高造成掉盘。采取降温措施即可。

楼主上传那个量产工具解压不了,度盘也失效了。

网友:
还有一个基本没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