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解 缩时录影线之谜

楼主(2019-07-26):
求解缩时录影线之谜!!!
3线制降压线,用来启动行车记录仪中缩时录影功能!
一直没找到有谁拆解过!
Micro usb怎样才能触发记录仪缩时录影功能。
求破解方法!!!

网友:
同求,一直也没有人拆解过

网友:
估计这个得需要行车记录仪的配合吧,acc加电行车记录仪正常工作,检测到acc断电通过usb的data端发送缩时录像的信号

网友A:
我明白,但我没有拆过缩时录影专用降压线,我是自己摸索出来后自制成功的。首先你的记录仪必要有缩影功能,没有就不用看了。降压线其实就是理解成里面有两个电源,常电的那个就是平时记录仪正常录像时用的(大多是5V吧),acc是另一个电源(好像是3-5V),用来触发缩影。常电5V通电后正常录像,其间acc通电正常也是正常,acc断电就进入缩影,再通电就退出缩影。至于acc是通向记录仪那只脚,就不同厂家型号有不同了,这个要自己摸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但我没有拆过缩时录影专用降压线,我是自己摸索出来后自制成功的。首先你的记录仪必要有缩 ...

我的是360M320

楼主:
看来得再拆一次记录仪,看下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但我没有拆过缩时录影专用降压线,我是自己摸索出来后自制成功的。首先你的记录仪必要有缩 ...

你的是那个牌子的?启动缩时录影给多少伏电?那根线?

楼主:
已拆机,拍下usb接口。
大神们帮忙研究一下。

楼主:
之前上传了照片,回复没了?

网友B(2019-11-07):
看了一下USB口的图片,感觉1号脚是负极,5号脚是+5V,是固定死了的。然后2/3/4脚,明显线路很细,不是承载大电流的,估计是2脚,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激活缩时录影功能,3/4脚电阻一模一样,应该是USB的D+和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USB口的图片,感觉1号脚是负极,5号脚是+5V,是固定死了的。然后2/3/4脚,明显线路很细,不是承载 ...

我觉得10楼说得对

网友C(2019-12-07):
我拆过,的确是2脚检测,我的是70main记录仪,充电口2脚高电平触发停车监控和缩时录影

网友(2020-07-15):
至少有两种或以上的针脚含意,一种是+5v、地、-d(+5v)。另一种是+5v、地、id(+5v)

网友(2020-10-12):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的确是2脚检测,我的是70main记录仪,充电口2脚高电平触发停车监控和缩时录影 ...

请问用的多高电压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