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大家惠普小主机的电源怎么短接启动?

楼主(2019-07-26):
买了一台二手的惠普的小主机,开始好好的,前天突然不能开机,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两秒就关闭,拆开将所有插口插头都重新拔插,电源也打开看了,没见到明显的烧毁及电容鼓包情况。

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开始时候偶尔可以闪现bios界面,然后不断重启,期间有一次,只有一次进去了系统而且再重启也没问题,之后关机今天再启动时候又是重启了几次就直接没任何反应了。

想着短接电源后测测电压正常不,结果这个电源与普通的台式机的电源接口不一样,不敢贸然尝试。

所以先来请教一下大家这电源要短接哪根才能启动?或者有知道这电脑大概问题的也请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ATX开关电源一般是绿线(PS_ON)或灰线(PWR_OK)对地短接
大厂应该是按标准做的。。。

网友B: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
内存取下来清洁一下金手指在试试

网友:
绿+黑,不行就灰+黑。
反复重启检查短路,cpu供电,cpu硅脂涂到元件上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取下来清洁一下金手指在试试

内存橡皮擦了,位置也换了,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X开关电源一般是绿线(PS_ON)或灰线(PWR_OK)对地短接
大厂应该是按标准做的。。。 ...

绿线对黑线短接,风扇狂转,赶紧断电,就再也不转了,再试灰线对地黑线也不转了,估计电源又被搞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谢谢,只能去维修让专业人员看看了

网友C:
这个电源的风扇是主板控制的,短接绿线和黑线,自然的风扇全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的风扇是主板控制的,短接绿线和黑线,自然的风扇全速运行!~

朋友可以判断是电源还是主板故障吗?虽然我都不会修,但去店里可以防止掉坑。

网友:
电源问题一般无法启动。能看到BIOS画面的一般不会电源问题,可能CPU稳定性不行。最后把配置报一下。

网友:
把主板上的配件都擦擦试试,

网友:
把电源线从主板上拆下来,短接绿线黑线,电源风扇能转的话,一般可以确定电源是要得的,有万用表的话,测一下电压。
有时候电源电压不够的话也是开不了机的。上点年头的机器就会这样。
拆掉CPU风扇,开机试试看,CPU发热的话,说明CPU还能启动,
换根内存试试,,或者扣掉主板电池,,然后清一下CMOS试试看

网友:
电源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可以判断是电源还是主板故障吗?虽然我都不会修,但去店里可以防止掉坑。 ...

有其他电源,可以试着换来试下,没就,试换内存 了。这边有不少这种HP的机子,用了7年就各种问题了,不是电源坏就主板坏。

网友:
我建议把主板的Reset键连线先拔掉试试. 然后换主板开机键试试.

我处理过一台Reset键时不时短路的就是启动除了风扇转其它什么反应都没有. 你这个更象是开机键短路

网友:
记得好像是要短接主板,不是电源啊

网友(2019-08-31):
看起来是有些电容失效了

网友:
绿加黑,假如风扇是转的证明电源是没问题,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