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招财猫改装失败求助下

楼主(2019-07-26):
打算把招财猫改成移动电源的不会弄接上移动电源不要他奶奶的。 网上买了1.5模块也不行。不知道咋弄求助下。

网友A:
你先换上干电池试试还能不能动了。不会已经烧管了吧,
如果还是好的,会不会是电流太小了移动电源自动断输出了,直接上锂电池加1117-1.5怎么样

网友:
放店里固定使用的话还不如直接接一个1.5v电源使用

网友:
哈哈,拿一节锂电池驱动吧,再搞个1.5v的稳压芯片,注意用低损耗的,1117好像太费电,不知你这招财猫需要多大电流,反正摇摆花需要很小

网友B:
招财猫是好的话直接上18650供电就行了,电池仓那里放块4056充电,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C:
现在的移动电源板基本会自动断电的,电流太小

网友D:
搞不好就装个775电机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上干电池试试还能不能动了。不会已经烧管了吧,
如果还是好的,会不会是电流太小了移动电源自动断输 ...

基本正常的 我回头买个锂电池加1117-1.5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就装个775电机上去吧!

那一只手刨坑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移动电源板基本会自动断电的,电流太小

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招财猫是好的话直接上18650供电就行了,电池仓那里放块4056充电,我就是这样用的. ...

上了用不了

网友:
弄块太阳能小板驱动

网友:
我的招财猫是直接上手机锂电池,正负极注意接对,一个电池招个一年,没电拆下来万能充充满继续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