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压电流数显表

楼主(2019-07-26):
电流卡位做的有问题,电流精度不理想。

网友:
精度不是可以调整吗?

网友:
好些表头都是这样布局,只能稍稍掰一下。
非线性误差修正貌似要改运放才行

网友:
单排数码管的电压电流表好像不多

网友A:
估计是轮流显示电压电流,之前折腾过双显的,电流档线性度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轮流显示电压电流,之前折腾过双显的,电流档线性度太差

我也有个双显  的确电流不怎么准 也凑合用吧

网友:
便宜就没那么准了

网友:
板上的I_ADJ电流调节微调已坏,换一个即可。再找个精度好的电流表,对照着调整好就行了。

网友:
目测电流精度校准的可调电阻动片已经掉了,这要能准才怪了,这么小的可调不好找,还是先用电位器外接,校准后用固定电阻代替焊上吧

网友:
电流调整电阻坏了

网友:
是噻。电流调整微变还是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没测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