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柜指示灯

楼主(2019-07-26):
指示灯全貌

拆解开始 从头来拆下导光罩

导光罩是两部分组成的

拆下导光罩的样子

前面无法下手了 拆后面

拆后的样子

想要拆解只能暴力了

固定螺丝 看来接线不能松太多

拆光光的样子

最后看下固定圈跟防水圈

全贴完 感谢欣赏

网友:
结构很简单啊,这个会不会cbb失效不亮造成安全隐患

网友A:
在货轮上工作了很多年,以前干过日本造的船,这种造型的指示灯里全是变压器,然后用的小灯泡做指示,寿命很长,近几年国产船都用的楼主拆的这种阻容的,需要经常坏,刚换新的时很亮,慢慢的越来越暗,最后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货轮上工作了很多年,以前干过日本造的船,这种造型的指示灯里全是变压器,然后用的小灯泡做指示,寿命很 ...

我猜节约成本是真的   变压器的一个能买这样的十个

网友:
不错,大电流的必须质量好

网友:
电容限流的led指示灯?不知有没有防止led反向击穿2极管?

网友:
灯板好像是小功率版本的COB,供电线路跟1到3W小球泡灯上的类似。如果是国外用,有些要求质量好,只能变压器加限流电阻等供电。

网友:
竟然不加泄放电阻,差评

网友:
不错,很仔细,赞一个。

网友:
好像家里没地方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货轮上工作了很多年,以前干过日本造的船,这种造型的指示灯里全是变压器,然后用的小灯泡做指示,寿命很 ...

进口的不清楚,但以前国产的带变压器的指示灯还没有现在的LED耐用呢,那种带绿色陶瓷电阻的灯泡也不耐用。氖泡的好些,但亮度差。

网友:
缺少泄放电阻且做工粗糙,那个端子发热烧坏的不占少数。

网友:
上世纪8、90年代拆解过类似的指示灯和按钮的。

网友:
阻容降压的相对要耐用些。

网友:
謝謝分享  人气 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