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监控摄像头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9-07-26):
朋友送我一个半球摄像头,上面有个网口一个模拟口还有一个是USB母口,估计供电是网口POE供电,现在问题是网口模拟口怎样转换信号,另外USB是干嘛用的?

网友:
好像是直接用网头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晓得。拆了看看啊。

网友:
那不是写着嘛!需要你去探索发现

网友:
POE供电,需要带POE的硬盘录像机,模拟信号的,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