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选择 (宏碁V3-471)

楼主(2019-07-26):
几年前的本子了,前些日子出现供电问题,在高负荷时,右下角的供电图标在  电池-直流电源-电池-......  间来回切换,之前也发了贴,各位朋友给了建议。
可能的问题是  1.电源适配器供电不足  2.主板供电模块有问题,为了排除问题1,我在网上买了新的电源适配器,功率为90W。

经过昨天1天的验证,更换适配器后,问题解决,但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这让我感觉对新的适配器很不满意:
1.适配器轻轻摇晃后,感觉里面有东西并不固定
2.贴纸上有错别字 (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在意啊,太不用心了,让我怀疑里面原件也是偷工减料)

3.在高负荷下,发热并不比原来65W的减轻,依然很热

当时在选择适配器时,在TB和JD也搜了不少,各种鱼龙混在,也不是很会选,之所以选择这款还是因为1年保修,且1年内免运费,结果....。淘宝上很多的商家都只是3个月免运费,超过后还需要买家自行支付运费。最为关键的是网上买的都是各种杂牌子,价格也在29~60元之间不等,想听听各位朋友的建议,有没有必要退掉这款,然后选款新的? 假如需要再买一个新的,能否推荐个靠谱的品牌或者商家呢?听说原装的很贵,得200左右,所有就不考虑原装的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外表就觉得新电源比较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表就觉得新电源比较山寨。。。

是吧,至少认证标志少了好多....

楼主:
看到了TB上有卖 台达 或者 Chicony的,记得原来的适配器就是Chicony的,请问是不是选择这两个品牌更靠谱?

网友B:
在闲鱼上30收一个原装电源适配器比这货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闲鱼上30收一个原装电源适配器比这货好多了。

谢谢回复,在淘宝上买了一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TB上有卖 台达 或者 Chicony的,记得原来的适配器就是Chicony的,请问是不是选择这两个品牌更靠谱? ...

这两个品牌肯定好
我的老神舟战神K350,和给媳妇买的微星GS65顶配,原装的电源都是群光的
我额外配的电源,是台达的

网友(2019-09-04):
干嘛不买个原装的,山寨的干扰大,更容易翻车

网友(2020-02-28):
我前两天也买了这种适配器 一样的 19v4.7A 现在用到是在用 不过用它的时侯笔记本的电风扇有时侯挺响的 感觉风扇有点不正常。。会不会是这种新适配器电源引起的。。还是说我的笔记本电脑风扇正好到了该清洁的时侯了。。

网友:
只要插上能正常用就行,消耗品  追求太多也无用  现在市场不也就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