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6块多的鸟巢吸顶灯改12W三色灯板,上顶效果还可以

楼主(2019-07-26):
6块多包邮的鸟巢吸顶灯,就看中40cm大的灯罩了

原配的灯板太差,弃用

找来前几年撸的三色灯

规格

两种色温的5730

驱动

比一般的驱动就多了个切换灯组的芯片

点亮的效果
正白

暖白

混色

实测功率12W(混色时略小一点)

扣上灯罩的外观

感觉12W不够亮,中间准备再加块圆灯板

比划好位置,用钉子冲孔

后来又换了块圆灯板
装配好的样子

中间圆板实测功率有14W

楼下准备上顶了

楼主:
原来的吊灯

拆了

换上改后的鸟巢灯

扣上灯罩后看着还算和谐哈

点亮的效果

远观

客厅另一个吊灯也换了,孩子说一下就敞亮了
好吧,变色加调光,效果还算不错,就看能管多久了

网友A:
这三色灯板是家典缘的吧?比现在的强不少

网友B:
这个使用时注意加强散热。

网友C:
看样子灯壳与屋顶还有一些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色灯板是家典缘的吧?比现在的强不少

嗯,佳典园的,撸了7、8个,不能让它们吃灰了

网友:
和谐多了  建议可以再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使用时注意加强散热。

嗯嗯,散热应该没问题,以前用的12W灯板还小点

网友D:
原来佳典园几块钱包邮的比这种后来螺旋形状的灯板好很多。

网友:
这是买椟换珠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灯壳与屋顶还有一些距离

石膏天花保留,自然就没办法真的吸顶了

网友:
12w的还是功率小了,俺一样换过了,中间可以加个坛子里活动的透镜圆盘会更亮,两个驱动可以装到一个壳子里用报废驱动里的青稞纸隔离一下,另外,有以前坛子里1块包邮的cpu导热硅脂的话,可以抹点。俺的目前半年了,使用良好。
原来已经加了哈,没仔细看帖。

网友:
40CM感觉小了

网友:
这种天花板的话,换作我会买个好一点的隐形吊扇一体灯来装上。

网友:
灯板得涂硅脂吧?两个加起来快30W了,感觉发热不小啊,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不错,很仔细,赞一个。

网友:
还是觉得原来的花灯好看。

网友:
20包邮的h灯改造灯条带遥控的,把遥控驱动拆过来,和这个圆形灯板配合,才是最佳拍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佳典园几块钱包邮的比这种后来螺旋形状的灯板好很多。

当年的三色灯不错哦,用驱动还改过2种方案的调光灯

网友:
换灯板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