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写速度怎么恢复?除了量产之外

楼主(2019-07-26):
闪迪z400s  写速度已经比u盘还慢了,除了重新量产有什么方法恢复写速度么?

网友:
找闪迪工具箱做一次SE安全擦除。

网友:
刷除一遍试试

网友:
用慢速格式化试试,再不行和txbench做一次SE

网友A:
一般是低格,就是格式化不要勾快速格式化,
实际没什么卵用,建议直接开卡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低格,就是格式化不要勾快速格式化,
实际没什么卵用,建议直接开卡更快... ...

可能是舍不得smart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低格,就是格式化不要勾快速格式化,
实际没什么卵用,建议直接开卡更快... ...

z400s能开卡了?

网友:
46XT随便开的,连ROM都给你标出来了....字数补丁加强版

网友:
估计楼主是害怕重新量产失败,毕竟还是需要一点技术的。
先TRIM一遍,测速。
还不行,就安全擦除一遍,测速。
再不行,只有重新开卡一途了。

网友:
楼主是win XP系统啊,xp系统不支持trim功能,只会越用越慢,换win7吧

网友:
闪迪z400s或者mlc闪存版的闪迪加强版,我自己用过2块,给亲戚朋友们用过5块,还没有一个出现这样问题的,楼主是怎么搞成这样的?做次s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