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TX电源st9s313电源管理芯片改可调

楼主(2019-07-26):
      有大神知道ATX电源st9s313电源管理芯片改可调可行吗,有相关资料可参考吗,搜了老半天没有找到相关的东西,谢谢了,给思路也行

网友:
芯片如果在次级的,直接切掉原次级电路,换494电路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一个电源保护芯片,等同WT7510。

网友:
这个芯片是电源保护芯片,可以用:WT3510,WT7510,PS113代替。电源肯定有其他的IC 来做pwm

网友A:
下面有个该芯片的atx电源电路,可以参考的改电源 。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A:
下面有个该芯片的atx电源电路,可以参考的改电源 。

朋友你好,能给出这张电路图的清晰大图吗?或者给出这张图的出处,我极需要用来参考。

网友(2022-05-30):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2023-02-24):
楼主改好了吗 ?请求分享改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