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电话分机保密器

楼主(2019-07-26):
可接二个分机,一个接听了,另外一个无法接听,打出也一样。

网友:
有那种,电话服务器的。

网友A:
最下面俩立着的是电容,8个球状是二极管整流用,最上面俩单项可控硅,两脚玻璃是单向触发二极管,利用挂机摘机不同状态线路压降不一样控制俩可控硅切断对方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俩立着的是电容,8个球状是二极管整流用,最上面俩单项可控硅,两脚玻璃是单向触发二极管,利用挂机 ...

牛掰哈哈,看样子那些二极管都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