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荷兰X2推风冷散热新品ALSEYE EDDY 120RD:瘦弱身躯也能轻松压i9

楼主(2019-07-26):
成立于1999年的X2是家土生土长的荷兰本土技术型企业,旗下产品多以电脑周边配件为主且价位普遍比较亲民,总体品牌定位和咱们国内的超频三差不多,因此很早就在欧美主流玩家圈子里创下了不小的知名度。

最近,这家消失了很有些日子的厂商携新品 ALSEYE EDDY 120RD 再度“光临”我们“爱上极客”频道,不出所料,这款新品的定价只有 29.95 美元,便宜归便宜但性能这块儿那还是不错的,外表看着虽还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单塔双扇侧吹结构,但它的内在可是一点不简单,单靠两把原厂风扇即可做到最大 250W 的散热功率(默认 220W),压住八核以上“性能猛兽”发热丝毫不在话下。

规格部分,可从容应对各种超频环境的 ALSEYE EDDY 120RD 天生自带 4 条粗细适中的热管和两把 120mm 套筒轴承风扇,热管经穿 FIN 工艺与铝鳍片合为一体,官方承诺两把风扇打到全速且机箱通风条件较佳时 CPU 最高温度不会超过 68 ℃,这在相似价位风冷散热产品里还算 OK。该散热器大小 W120×D120×H250mm、重 45g,标配除 HEDT 以外所有常规主板扣具,风扇转速 800~1600rpm±10%、风量 63.4~73.4CFM、噪音 20~30dBA、寿命 4 万小时,另外风扇内藏 15 颗 LED 颜色可随转速变化:低速蓝色、高速红色,方便玩家随时掌握风扇状态,另外通电后扇叶表面可呈现出类似安耐美 Vegas 流光曲线效果,在夜晚使用绝对美爆了。

网友A:
这熟悉的扣具、底座,玄冰400的既视感
话说热管排布这么密不是很合理吧,猫头鹰、利民、大镰刀那些风冷大厂,都是尽可能的把热管分的很开,热量传导在铝鳍上才有足够的冷却空间, 120RD感觉就像是风扇直接在吹热管了.....

网友:
我连海棠都没得,那有什么I9让他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熟悉的扣具、底座,玄冰400的既视感
话说热管排布这么密不是很合理吧,猫头鹰、利民、大镰刀那些 ...

这么看来我越来越怀疑官方给出的最大散热功率数值有水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来我越来越怀疑官方给出的最大散热功率数值有水分

压肯定压的住的,就是这个成绩不是很好,需要超频就别考虑它了。我的采融A3i(硅脂是信越7921,双风扇5热管。散热部分有点类似猫头鹰U12s的设计)i9-9900KF默频烤机才54°C,超到5.0Ghz才接近70°C,实际使用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