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得了一个上银滑块D了一台超微台钻

楼主(2019-07-26):
上银滑块很精密,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再有一个直角的安装架,一看到这东东马上联想到D个小台钻可能不错。

说干就干,购的购、做的做,找的找,配全了物件。

三个电机派三个用途

上面一个高转速比的做攻丝
中间一个低转速比的做钻孔,12V1200转,扭力相当大。
下面一个高转速的做铣槽。

装配
滑块与电机安装架固定

装上滑道

装上电机

背面

台钻侧面

小试钻孔

攻丝侧面

小试攻丝

铣切侧面

铣时要倒装在小台钳上

铣环氧板

铣塑料板

总之可以了,收工。
手中还微滑台,到时手痒可能还会折腾加滑台,铣方的就能方了。

网友:
黄澄澄的,靓眼!

很棒!!!

网友:
确实挺牛掰的哈哈

网友:
真的比较精密那

网友:
这想法真不错!

网友A:
黑色的L形板是不是应该换块更结实的,感觉会变形

网友:
这玩意太骚了

网友:
线轨倒是遇到过几次,可是没有楼主这么有想法

网友:
电机支架会不会弱了点?

网友:
受楼主启发,我用玩具车的马达和变速机构做了一个

网友:
橡筋弹簧给力

网友:
加一个滑台,然后,再加电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L形板是不是应该换块更结实的,感觉会变形

同样一看就觉得这个角铁离开太远了, 刚度不足

网友:
电机包点丝袜吧,不然进屑容易坏

网友(2022-01-19):
楼主人才啊,电子 机械方面都是高手啊

网友:
底座很有意思,能告知购买地址么 ?

网友:
另发现多年前买的XL同步轮,和20孔的磨片配合超好,不可抑制的想做一个小磨台。。。。。。。。

网友:
额 天冷 镜头雾气了,再补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