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俺的U盘收藏了几年后.......发现电脑不识别了呢.......

楼主(2019-07-26):
俺的U盘收藏了几年后.......发现电脑不识别了呢.......

请问大师们: 问题在哪里呢???

俺的U盘收藏了几年后.......发现电脑不识别了呢.......

网友A:
查查晶振是不是挂了?

网友B:
晶振问题居多!换一个 顺便拿个热风枪吹一下板子!

网友:
也可能掉固件了,

毕竟新制程的闪存有效期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晶振是不是挂了?

好的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问题居多!换一个 顺便拿个热风枪吹一下板子!

好的呢.......

热风枪吹板子是解决什么??虚焊??

网友:
你们就没想过半导体是电荷原件,年久会缺电故障吗??全部数据都变成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掉固件了,

毕竟新制程的闪存有效期不长。

熊猫: 不是很明白意思的呢......

网友D:
先看晶振,我有一个优盘放车里时间长了,插电脑不识别!短接量产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晶振,我有一个优盘放车里时间长了,插电脑不识别!短接量产才行!

晶振一般不会出问题的,又不是原来的455陶瓷晶振

网友:
首先看下是否接触不良,拔插几次看下——不行 ,就有可能是硬件受潮了。电吹风机加热吹下——没有,那拿去太阳下晒下——不行,那找下坛里高手了

网友:
海力士 漏电王,丢固件。

网友:
这是比较老的u盘了吧。换晶振不行就量产试试

网友E:
海力士的闪存啊,久了不识别很正常,上长期不用后出现软件故障的基本都是海力士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力士的闪存啊,久了不识别很正常,上长期不用后出现软件故障的基本都是海力士闪存 ...

俺尝试长期通电也不行啊.....应该怎么修复呢......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尝试长期通电也不行啊.....应该怎么修复呢......大师......

数据已经丢了,通电有啥用,要用U盘就重新量产,要数据就不要量产花钱找人恢复吧,你这个盘目前的状况只能配合专门的软、硬件进行恢复了,网上下的软件恢复不了的
量产的话自己找下有没有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很老的我想主控,海力士存储颗粒,只能试试量产工具,不行就算了。

网友:
重新通电刷下固件

网友(2022-04-10):
这个是海力士第一代90nm的slc,上芯邦2199e支持,我有一个一样的芯片,从古老的金士顿256m的sd卡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