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 SSH安装 speedtest 测速软件#LINUX

楼主(2019-07-26):
RT.
一只蜗牛星际A款,安装了黑群晖 6.17
无论使用 自带 Donwload Sation  还是使用 transmission   下载东西时
都会遇到一些网速问题,就会考虑 群晖系统是不是网络速度有问题。
------
手机上有 speedtest 测速软件,
群晖上没有speedtest 测速软件 ,套件中心就找不到
唯一的就是 SSH 登录群晖,在命令行中试试了。

speedtest是一个用Python编写的轻量级Linux命令行工具,在Python2.4至3.4版本下均可运行。
它基于Speedtest.net的基础架构来测量网络的上/下行速率。安装speedtest很简单——只需要下载其Python脚本文件。

------
安装步骤:
a.正常安装代码如下。可是群晖不支持 wget https://
wget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sivel/speedtest-cli/master/speedtest.py
$ chmod a+rx speedtest.py
$ mv speedtest.py /usr/local/bin/speedtest
$ chown root:root /usr/local/bin/speedtest

b.按照以上方案,先下载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sivel/speedtest-cli/master/speedtest.py 电脑本地,
然后通过网页登录群晖 上传到一个文件夹
#这个方法适用于不用编译的LINUX 软件 安装在群晖上使用

c.SSH登录群晖,输入 sudo -i 切换超级模式,找到上传文件的绝对路径 输入
chmod a+rx  /volume5/homes/admin/linux-使用工具/speedtest.py #绝对路径 根据上传的文件夹

mv /volume5/homes/admin/linux-使用工具/speedtest.py /usr/local/bin/speedtest
chown root:root /usr/local/bin/speedtest

d.使用speedtest测试网速,使用speedtest命令也很简单,它不需要任何参数即可工作。命令就是软件名字
speedtest

网友(2019-08-30):
这个没有gui界面的么?
看起来感觉好难用。。。

网友(2021-04-02):
感谢。
我的白裙可以wget
wget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master/speedtest.py
$ chmod a+rx speedtest.py
python speedtest.py
不过我的联通200m速度很飘忽,一会60一会270.。。

网友(2022-11-15):
看看我家的网速达到多少

网友:
居于cli的测试支持python的系统都支持吧。前提库文件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