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2256K AB 主控 海力士H27QDG8M2MTR

楼主(2019-07-26):
金士顿120GSSD   应该是山寨的    主控慧荣2256K AB  内存是 海力士H27QDG8M2MTR     没有缓存   最近不读卡  怀疑是主控虚焊  已经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拆开用开卡工具也没找不到这个内存   用自动是别的内存一直显示Download DRAMset code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怎么弄

网友A:
也弄了块2256K来玩,不过是带缓存的,片子是镁光大S B95A,目前也没开出来。
你这个找个缓存焊上再开试试,或者用2258xt的开卡软件看能不能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弄了块2256K来玩,不过是带缓存的,片子是镁光大S B95A,目前也没开出来。
你这个找个缓存焊上再开试试, ...

我试试   希望能成0.0

网友B:
没缓存的2256K要专用工具、或者自己补一个16位的DDR3 DDR3L缓存,容量大于128M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缓存的2256K要专用工具、或者自己补一个16位的DDR3 DDR3L缓存,容量大于128MB的 ...

请问哪里有专用工具?

网友:
最好的方法加个缓存上去开卡就可以啦,你要不带缓存的工具估计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有专用工具?

没有,我有块跟你一样的2256K无缓存,等了很久都没见工具流出来。只好自己拆显卡上的显存,成功开卡。跑1G数据得分700多。

网友(2021-05-27):
2256K没缓存就用2256S工具开

网友:
毛子网站上,亲测下过,可用。

网友(2022-08-02):
我测试可以用

网友(2022-10-19):
缓存报错,加了1G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