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点序AS2258开卡求助!

楼主(2019-07-26):
帮坛友拆坏固态做U盘,坛友把坏固态的板子送了。
据说这个主控很鸡血,通过内置的32G SRAM,能跑出特别好看的速度和分数。以前也没玩过这个主控,就想着玩玩。
现在能免费下载到的点序的量产工具,只有AS_SSD_MP_Tool_V0205.rar这一个,于是下下来研究研究。
看了下里面的配置文件,有英特尔,镁光,闪迪。
手里有颗L06B的intel颗粒,29F64B2AMCMG2,这个颗粒,正好在配置文件里有。

然后就焊上试试。

这算识别正确了吧?

到开卡阶段就懵B了,无论怎么点,总之各种报错,还查不到啥原因,网上关于点序的资料太少。
连erase都报错。

有没有大神玩过这个主控的,写个教程出来福利坛友可好?
或者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开卡?

网友A:
反正我遇上过一次as2258,开不出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遇上过一次as2258,开不出来,放弃了

看来这个主控没那么容易玩,我折腾2天,搞不定就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主控没那么容易玩,我折腾2天,搞不定就放弃。

都是工具的问题,流出来的工具是垃圾,有用的上家舍不得放出来,毕竟能卖钱

网友:
[Flash Info]
Flh_Type=MLC_16K
Flh_MakeCode=Intel
Flh_Capacity=131072
Flh_Number=4
Flh_ID=89 a4 64 32 aa 01 00
Flh_MPBinType=23.0
Flh_RDTBinType=23.0
Flh_SingleCE_Capacity=32768

这个ini文件的内容估计得改一改,工具不是傻瓜式的得自己研究

网友B(2019-10-16):
大哥,这个软件的编辑密码是什么啊?我也来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个软件的编辑密码是什么啊?我也来玩玩看。

0000
紫薯布丁

网友:
大佬搞好没?我也是百度找的老工具根本不认盘

网友(2021-05-04):
工具软件可以给我一个吗?2068349923@qq.com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一份AS2258的开卡工具啊,到处求助,搞不到啊,谢谢了.2845052540@qq.com

网友C(2021-08-07):
工具软件可以给我一个吗?309855345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具软件可以给我一个吗?

加vx liheng118   我有个0205的版本

网友:
点序的主控需要注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转接卡必须是asm的芯片,最好是asm1153e这种,挑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