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格玮GW-2800小手电

楼主(2019-07-26):
邻居拿过来修的小手电,故障是要插着充电器才能亮,打开发现充电座的针脚把电池的外皮搞破了,造成电池短路,电池报废,短路也没爆算不算命大,处理是把充电座针脚剪短,堆锡堆成三个小圆点,这样就不会把电池外皮刮伤,同时换上新电池也包了层高温胶带就算完事了

网友:
没爆算是好滴了。

网友A:
还搭了一节新电池?这。。。关系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搭了一节新电池?这。。。关系不一般

也是旧电池,电动车换下来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旧电池,电动车换下来的电池

如此苍白的解释

网友:
竟然短路了,真惨

网友:
应该是进口电池

网友:
这小手电用18650能点很久啊,就是设计考虑欠妥,电池和电路板之间的塑料隔板应该凸起遮住电路板元件引脚,不然用久了短路是早晚的事。

网友:
原装锂电池进口,

网友:
好像是新款设计,至少比老款的铅酸好点,但内部连保护板都没有,完全看原装充电器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