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我的佳能LIDE120扫描仪接口松动不能用了

楼主(2019-07-26):
我的佳能LIDE120扫描仪接口松动了,无法使用,本地无人可以维修,我想求大神帮忙,告诉我怎么维修,我连机器怎么拆都不知道,谢谢你了!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 这机器我是 从玻璃周边的塑料拆,塑料是用双面胶粘上的。
最好用电吹风吹到50度左右 然后从撬起一点,再一点一点的撬。
我的是这么拆的,但是胶太黏,没无损拆开,会有痕迹。
要小心玻璃,玻璃拿下后就能看到主板了。

网友:
不是机器问题,是线问题

网友:
也有2台LCD灯管的扫描仪,只能走一小段,也不知是哪坏了,暂时在用LIDE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