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可调电源,探讨一个问题。

楼主(2019-07-26):
最近明纬27v改0-95v可调电源,炸鸡n回,修复成功,昨晚改好了,但是又炸鸡了,调压时,两个电位器直接烧了,电压瞬间90v,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不是数控的可调电源,如果电位器突然失效,那损失严重了,昨晚幸好没有接负载。有什么办法让电位器失效时,输出电压为0,已保护负载。?

网友A:
电位器动触头对地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加个电压比较器!高压突变时断开输出

网友:
抽头接电阻对地,都是这么接的啊

网友:
因为改的时候把过压保护拆除了,其实你改一下过压保护电路就行了,把过压保护值提高,好像是稳压管吧

网友B:
       不知你是怎么接线的,电压再高也不会烧电位器,再说电位器突然失效,一般来说失效是开路,而开路电源的电压、电流会最低。极少极少为短路,即使是短路电压电流仅为设计时的最高,不会损坏电源,但会损坏用电设备。你改装的电源本身设计有问题,95V的电压,最高限流只能是3A,如果也象27V时一样最高限制在10A,那不烧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是怎么接线的,电压再高也不会烧电位器,再说电位器突然失效,一般来说失效是开路,而开路电 ...

电源没损坏,电位器可能装螺丝碰到脚了,明伟27v350 w电源改0-95v网上很多教程。调压是通过电位器接494二脚,进行调压。现在我主要想在电位器失效时能输出电压为零。

网友:
怎么很容易损坏吗?
看得我都不敢动手了

网友C:
我记得有很多电源的调压的电阻都是用两个电阻并联的,一大一小,应该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动触头对地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是电位器中心点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有很多电源的调压的电阻都是用两个电阻并联的,一大一小,应该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效果吧 ...

是的,许多就是这样考虑的。容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位器中心点对地?

       电位器失效就二种情况,开路与短路,开路本身电压会变零。中心点加电阻后分压比不对了还得重新调整,如果电位器短路了,还是输出最高电压,但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电阻如果开路电压将会升高,还增加了风险,因此加这个电阻是没有作用的,完全多此一举。

网友:
设计时,就要考虑电位器失效时的情况。我折腾的原则是,电位器失效时,输出电压变为零或者最小,这是牺牲线性刻度指标的代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位器中心点对地?

这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方式了,电阻可以取很大例如100K,对电路原来的功能影响比较小(电位器一般是1K左右),还有一种保护方式就是两头都并联电阻,这种的电位器失灵电压是电阻比例,不是零.还有就是你可以在输出串一个电容到电压取样点,这样可以防止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的调压时电压短时间跳变,

网友:
这个方案应该是有问题的,改95的炸鸡太多了。用不到那么高压的话 改50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方式了,电阻可以取很大例如100K,对电路原来的功能影响比较小(电位器一般是1K左右),还有 ...

蕴殇兄,这方法没用的,你试一下就知道,没有作用的。

网友D:
把你折腾的调压部分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折腾的调压部分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已发,在楼上,

网友:
电路图错了,不是494。再说不管是3525还是494,按这图的调压方式,90V输出肯定烧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