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安捷伦66319D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26):
电源开机显示UNR1.023V,无法设置其它电压输出

网友:
检查输出线插头是不是断开,D+D-断开会导致电压数值异常。检查pc端是否开启NI相关软件,拔掉GBIP卡重置电压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输入线是不是断开,D+D-断开会导致电压数值异常。检查pc端是否开启NI相关软件,拔掉GBIP卡重置电压设置 ...

已经是空载了,没有外接任何设备

网友:
麻烦,我有台6612也是类似症状,按输出就ovp保护,禁用保护后就烧+rail保险同时显示一个-1.4v的电压+unr标志

网友:
这种电源烧的元件不多,,各个位置都有可能,,木有电路图的话比较难修,,,修过有虚焊,,有贴片电阻坏,,有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2020-04-20):
我的是显示-1.053V,下面显示Dis,因为调15V想给5串18650充电,结果正负极接反了,就变成这样子了

楼主(2022-12-14):
我的也是这种现象,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
想知道,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