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MB BG0903-B044-VTL涡流风扇散热器拆解

楼主(2019-07-26):
拆NMB涡流风扇散热器

END

网友A:
这种风扇的扇叶很难清洗干净

网友B:
装上时记得上点油

网友C:
楼主!那个蓝豆豆是啥?

网友D:
双滚珠轴承的不错,1个a多电流够强大,不知噪音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蓝豆豆是啥?

NTC热敏电阻  调速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滚珠轴承的不错,1个a多电流够强大,不知噪音咋样?

噪音也够大的,我将热敏电阻去掉了串了个带开关10K电位器转速可从基本上为零调到滿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蓝豆豆是啥?

热敏电阻,控制转速的,温度高转速快,温度低转速慢,有效兼顾噪声及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上时记得上点油

加的山地车配送的链条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的扇叶很难清洗干净

拆下来放水中用毛刷很容易洗干净的

网友E:
泥马壁的风扇不错,这个定子都带铜套的,那根S线是测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泥马壁的风扇不错,这个定子都带铜套的,那根S线是测速的吗?

应该是的,不过现在没用我把它改为了吹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的扇叶很难清洗干净

附近市场里买点水粉毛笔,刷子等,再买一瓶空调清洗剂。楼主的美蓓亚好像是正品的,我以前买过几个山寨的,有两三个跟商家图片有区别。

网友F:
我也有个这种暴力风扇,加个调速器改成抽烟机了,焊锡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个这种暴力风扇,加个调速器改成抽烟机了,焊锡时用

呵呵,我正好相反当吹风机用

网友:
这个型号的以前有一个,风量挺大的,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坏了,所以就给拆了,看塑料件还能利用下,淘宝上找了个合适的无刷电机塞到转子里,用航模电调驱动,12V大概60W,风量非常大,再大也行,但怕叶片爆了,就这样吧。

网友:
好像dell 小机箱的原装散热器 (478的p4 散热)

网友:
这种涡轮扇叶一般用于服务器中,灰尘少不考虑打理问题,家用还是使用普通扇叶吧

网友(2020-04-28):
手里刚拆一个,不转了,还没有找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