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HT11、arduino、路由器(Openwrt)的温度监测网页项目

楼主(2019-07-26):
1.材料
1.DHT11 ×1
2.Arduino小板 ×1
3.Newifi3(已刷Pandora Box ×1
4.Ubuntu 系统的计算机 ×1
2.单片机端2.1硬件
连线:
DHT11引脚               Arduino引脚
   1  -----------------------  9
     2  -----------------------  10
     3 -----------------------  11
     4  -----------------------  12
ardiuion 用数据线接到路由器usb接口

2.2软件
说明:
1.波特率9600够用,太高linux端会乱码
2.由于未知原因,linux端每次发送完数据,arduino都会被重置,程序又重新从头执行。暂时没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有高手有所了解还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程序正文:
#define vcc 9       //2号IO口作为通信接口
#define out 10
#define nc 11
#define gnd 12
#define contral 13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波特率9600,太高linux端乱码
     pinMode(vcc, OUTPUT);
     pinMode(out, INPUT);
     pinMode(contral, INPUT);
     digitalWrite(contral, HIGH);
     pinMode(nc, INPUT);
     pinMode(gnd, OUTPUT);   //IO口设为输入模式
     digitalWrite(vcc, HIGH);
     digitalWrite(gnd, LOW);
}
void loop() {
     delay(500);
     beginDHT();    //起始函数,向DHT11发送起始信号
     unsigned char* b = read1();//读取传感器数据
     display_1(b);//串口显示数据
}
void beginDHT()
{
     pinMode(out, OUTPUT);//io 设为输出模式,是因为测量发现DHT11的上拉电流有5mA,
                               //远大于输入模式下ATmega328的 io 的下拉电流,便无法得到 起始的至少28ms的低电平。
     digitalWrite(out, HIGH);//io置高
     delay(1100);      //等待1.4s,因为DHT11的采样周期为1s,这里取的稍长一些。
     digitalWrite(out, LOW);//io拉低,发送起始信号
     delay(30);        //延时至少28ms,这里取30ms
     digitalWrite(out, HIGH);//拉高
     pinMode(out, INPUT);//切换到输入模式,准备读数据
}
unsigned char*read1()
{
     //int a[6]={0,0,0,0,0,0};//定义数组,存放数据
     int i, j;//变量,下面用到
     unsigned char* b = new unsigned char[5];//用b将数据返回给loop()***此处将传感器数据传递出去用全局变量也行,但想试试其他方法****
     for (i = 0; i < 5;i++)
          b = 0;
     delayMicroseconds(40);//延时40us,等待DHT11将io拉低
     if (digitalRead(out) == 0)//io读取值为0,说明DHT11已响应,io已经被拉低
     {
          while (digitalRead(out) == 0);//等待80us的低电平结束
          delayMicroseconds(82);//等待80us的高电平结束
          for (i = 0; i < 5; i++)//5个元素,依次存放温度、湿度、校验值数据
          {
               for (j = 0; j < 8; j++)//依次读取各二进制位
               {
                    b= b << 1;//得到二进制数的第一位之后,将数据左移一位
                    while (digitalRead(out) == 0);//等待50us的低电平结束
                    delayMicroseconds(32);//延时40us,大于表示数据“0”的26-28us高电平,并小于表示数据“1”70us高电平
                    if (digitalRead(out) == 0)//若io读取值为0,说明高电平时间小于40us,即为数据“0”
                    {
                         b = b | 0x00;//数据最低位取0
                    }
                    else//若io读取值为1,说明高电平时间大于40us,即为数据“1”
                    {
                         b = b | 0x01;//数据最高位取1
                         delayMicroseconds(40);//因数据“1”高电平时间为70us,70-40=30,这里取的比30稍大,确保io已经拉低
                    }
               }
          }
          //b=a; //依次将a[]传给b[];
     }
     else    //如果io读取不为0,说明io没有被拉低
     {
          // Serial.print("   DHT11未响应 , ");//则认为是DHT11未响应
          for (i = 0; i < 5; i++)  //湿度赋值为-1.湿度为负说明读取出错
          {
               b = 0;
          }
     }
     returnb;//返回b        ******此处将传感器数据传递出去用全局变量也行,但想试试其他方法****
}
void display_1(unsigned char b[])//显示函数
{
     int c = (b[0] + b[1] + b[2] + b[3]) & 0xff;
     unsigned char JiaoYanZhi;
     int avaliable = -1;
     charnumber[5];
     floatWenDu, ShiDu;//定义浮点数据类型
     ShiDu = b[0]+ float(b[1]) / 10;//计算湿度,后面的float(b[1])是将int类型的b[1]转换为浮点数据,
                                      //因为小于10的int类型数据除以10之后将总为0.
     WenDu = b[2]+ float(b[3]) / 10;//计算温度。
     JiaoYanZhi = b[4];//校验值赋值
     if (JiaoYanZhi == c&& ShiDu > 0)//校验数据是否正确且湿度不小于0(湿度小于0说明
                                                   //上面的DHT11未向应),正确且湿度大于0则串口输出数据
     {
          //digitalWrite(out,HIGH);//串口显示数据
          //Serial.println(avaliable);
          Serial.print("温度:");
          //itoa(20,number,10);
          Serial.print(WenDu);
          Serial.print("_度  </h1> <h1>  ");
          //Serial.println(int(WenDu));
          Serial.print("湿度:");
          Serial.print(ShiDu);
          Serial.print("_%");
          /*
          Serial.print("      校验值");
          Serial.print(JiaoYanZhi);
          Serial.print("      计算值:");
          Serial.print(c);
          if(JiaoYanZhi!=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
          */
     }
     else//校验数据是否正确,错误则串口错误提示
     {
          Serial.println("读取数据出错~");
     }
//接收到S(ascii码83)T(ascii码84) 之后继续运行
     while(avaliable != 83 && digitalRead(contral) == 0)
     {
          avaliable =Serial.read();
          delay(200);
     }
     while(avaliable != 84 && digitalRead(contral) == 0) {
          avaliable =Serial.read();
          delay(200);
     }
     while(avaliable != -1 && digitalRead(contral) == 0) {
          avaliable =Serial.read();
          delay(200);
     }
}

3.路由器端
3.1路由器配置
需要安装的软件包有
1.kmod-usb-serial-ch341  (用于连接arduino)
2.coreutils-stty  (用于配置串口参数)

3.2路由器端脚本
PS:此脚本保存为 /www/gettmp.sh
#!/bin/bash
myPath='/www/'
#获取arduino所在端口号
USB_Num_str=`dmesg | grepttyUSB*`
#echo $USB_Num_str
USB_Num_str=${USB_Num_str##*ch341}
#echo-------------------------------
USB_Num_str=${USB_Num_str##*'attachedto '}
echo $USB_Num_str
#获取当前系统时间
time1=$(date)
#设置串口速率9600,超时4s
stty -F"/dev/$USB_Num_str" raw speed 9600 min 0 time 40
#发送起始信号
echo SSSTTT>"/dev/$USB_Num_str"
#echo AAABBB>"/dev/$USB_Num_str" | cat "/dev/$USB_Num_str"
#获取数据
data_got=`cat"/dev/$USB_Num_str"`
echo"${time1}${data_got}"
#写入网页编码信息,防止乱码
echo '<meta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charset=utf-8" />'>"${myPath}index2.html"
#写入网页内容
echo"<html><h2>${time1}</h2><h1>${data_got}</h1></html>">>"${myPath}index2.html"

3.3路由器端网页服务器搭建
$vi /usr/config/uhttpd/
在末尾增加一条:
config uhttpd 'web'
        list 'listen_http''0.0.0.0:81'
        option 'home' '/www'
        option 'index_page''index2.html'
        option 'cgi_prefix''/cgi-bin'

保存退出
$/etc/init.d/uhttpd restart
Psvi编辑器使用方法,不懂的自行百度
3.4设置定时任务
设置定时任务,每分钟读取一次DHT11并更新网页文件
如图:
* * * * * sh /www/gettmp.sh

4.查看
用浏览器登录 [路由器所在ip]:81 即可查看
效果如图

5.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搭建uhttpd之后路由器登录页面进不去。
解决方法:一定要追加配置信息,不要在原有内容上修改。
2.linux收到信息乱码
解决方法:降低波特率
3.网页乱码
解决方法:添加网页编码标识
这只是基本的实现,更复杂一些可以在网页中加入js,在arduion上添加更多传感器等等。欢迎大家提出建议与意见。

顺便来一张Ubuntu美照:

网友:
牛B  ,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要多交流才能解决

网友:
有点大材小用了!这个功能应该一片esp8266搞定比较合适!

网友:
还有 Arduino 提供了非常方便的dht库调用,为什么要自己写个协议?感觉用io给dht供电不靠谱.你通讯一次重起的原因也许就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