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买的格兰仕32升烤箱拆解

楼主(2019-07-26):
苏宁优惠的时候140拼购的,美的长帝一类的这个价位机械烤箱里面都一样

网友A:
做工看起来不错,才100多啊

网友B:
一个铁壳,两只发热管,能有多少钱。

网友C:
仔细看电路特别奇怪,温度双金属开关根本不在箱体上,而是在面板上,箱体内部温度根本和控制开关不同步,
温度开关上有一个发热条发热来控制开关上的双金属片,这能恒温?等于就是一个纯比例控制呀,根本不顾箱内实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起来不错,才100多啊

原价是190   拼购的价格是1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铁壳,两只发热管,能有多少钱。

成本估计也差不多了,    四个加热管40块   定时开关调温开关30  ,  壳子50  ,烤盘烤架那些配件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电路特别奇怪,温度双金属开关根本不在箱体上,而是在面板上,箱体内部温度根本和控制开关不同步,
...

这种机械的都不带温度探头 ,应该是根据按钮仓的温度控制温度开关

网友D:
拆都拆了,顺便搞个数显pid温控配探头改一下哈哈,成本二十块包邮,立马高大上

楼主:
当初买这个就是图个便宜,放在临时房里用的,也用不到温度那么精细,改温控的话我觉得真是不太划算,还不如多加一百多买个电脑控温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都拆了,顺便搞个数显pid温控配探头改一下哈哈,成本二十块包邮,立马高大上 ...

改数显温控 20块成本不够吧

网友:
强电接点全部裸奔挺奇葩,那个弹簧如果断勾了就正好搭通了电热管和外壳的通路,。
双金属片调温,电动式定时器,上下全转切都很简单实用,不过这种烤箱清理麻烦,多用来吃灰。

网友:
跟微波炉差不多大,我家里刚买了一个小的,也是温控开关调温,一般尽量把温度调最大常开,先拧两三分钟短定时,觉得不够再拧一次定时。

网友:
25,35升左右的基本都这样
薄的镀锌板
机械温控。。温控效果很一般。。太波动。。。再加个没保温暖,所以保温性零。

钢化玻璃会自暴,烤时不要凑在玻璃前。。
新烤箱多加热几次,热管上的油会挥发掉。
每次烤东西要预热10分钟再放

有温度计可以测下,设置温度和实际温度,偏差多少 ,心里有个数就OK。

改PID温控的话,要个大的固态继电器S*R还是SRR来着加散热块装在侧面里面。。。就是改了后测温点有点头痛
改过2台
测温点装在下方嘛,实际热量往上走,会偏高
装在上方嘛,又偏低。。只能自行磨合下

网友(2020-09-20):
还可以 反正里面都差不多,这个有4根加热管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