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诱骗器对乐视QC3.0充电头细测

楼主(2019-07-26):
首先参考这里--

爱淘优惠购里边的乐视QC3.0充电头简单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31

为了测试这个充电头,连夜做了个诱骗器。本篇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诱骗器的制作,一部分是对乐视QC3充电头测试。
先说诱骗器,原本想法是,做个诱骗器不光测试用,还想用它做个简易可调电源,方便日常使用,所以就用原来的一个U表进行改造,这样呢,一是方便取电,二是可以用U表显示电压和电流。然而,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诱骗器连夜做好了,一测试,最高8.99V,很郁闷,已经后半夜了,放弃测试,睡觉去。

第二天就向老板询问是不是这个充电头最高只有9V呢,老板不太高兴,说他不懂,让我直接退货,老板好干脆利索!

这么便宜买来了,5V下测试过了,能达到3A多,就是当普通充电头也是很好很好的了,就是没12V也不想退了。之后又请教了QRUT大师,觉得自己操作的没错呀,怎么会没12V呢?后来突然想到是不是那个老式U表的问题呢,把论坛换购的U表插上一看,呀!11.90V,原来充电头和诱骗器都没问题,是老式U表的问题。找到老式U表的购买连接,一看,唉!工作电压3~7.5V,晕死了,当初还想用它当电压表用呢。难怪显示到8.99V就上不去了,早超范围了!这个数字呢,又跟9V非常接近,所以一直认为充电头最多只能输出9V呢,如果它只显示到7.5V上不去了,也不会走弯路了。
唉,折腾半夜白折腾了,还得再做一个诱骗器,好当可调电源用。再造好了,再来分享。

下边分享用在U表里边装诱骗器的方法,其实方法是很好的,而且还挺漂亮的,只是U表不争气。

在制作之前,先做准备工作,图纸,元件,管脚图等等

老式U表

看着里边空间比较大,准备把诱骗器零件装在里边

这个是1.5V可调稳压块,加两个电阻调在3.3V上当3.3V用

原来是想做1.5V给电子 钟用的,买了三个,可调型的,用途广

按QRUT大师给出的方案,8个元件做诱骗器,我没3.3V模块,所以多了三个电阻调压
我用了11个元件(参考这里--仅用8个元件把qc3.0充电头变成简易可调电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fpage=2&page=1

AMS1117稳压模块管脚图

调压原理图

内部图

QC3协议电压值

QRUT大师给出的电路图

左边一堆是3.3V稳压的,中间是那三个开关,右边是三个钳位电阻
实在找不到小开关,就用中间那个细长的开关了,试了试它能装进U表

焊下推动开关准备装进U表

要把U表的壳子两边的孔往一边挪挪,好给诱骗器的元件腾地方

看2楼,别插楼!

楼主:
扩孔挪位置

挖孔,把那个细长开关装进去试试,还行,不免强

最后用胶把开关粘在U表的显示模块上

下边比划着装另外两个调压开关

要把两个调压开关粘在U表输出的U口上边,先在U口上边粘一层高温胶带
然后把两个调压开关直接粘在胶带上边固定

按位置挖好孔

粘高温胶带

比划位置

粘好调压开关

搭焊元件

跳线

下边说说测试部分
这个表显示8.99V,就是这个接近9V的电压让我走了弯路

最后还是上了论坛神器,才知道原来是老式U表在作怪
空载11.9V

2A负载时

三楼还有

楼主:
负载2.11A

这个U表输入口有点烫手了,充电头还不错,有点温不烫

9V时最大电流2.848A,2.85就不行,就断开了。

电子负载显示2.85A

这个破表,这个电压,唉!好尴尬。

最后看看改造的样子,除了U表不怎么样,我改造的做工还能说得过去吧。

放大 可以看到里边的跳线和搭焊的元件

老U表的指标。真是便宜没好货,一点不假!

全篇完,谢谢欣赏!

网友:
牛掰,哈哈,这个创意可以的。我之前打了这个诱骗器的板子,都送完了。自己都没得用了,看来还得再用洞洞板搭一个

网友:
过去的u表电压电流测试范都有点过小了,也有几个电压范围小的,换论坛的彩表不错的。
为了测QC3.0也做了俩诱骗器。

网友:
嘿嘿老哥玩的挺嗨~

网友:
谢谢朋友详细分享DIY过程。

网友:
这个用来测试用还不错。

网友A:
可以改下分压电阻,只是显示不好办

网友:
真是可惜了,再做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下分压电阻,只是显示不好办

估计是采样电压值偏高了导致的,改小可以提高检测电压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