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解』拆氙气灯驱动器

楼主(2019-07-26):
『X拆解』拆氙气灯驱动器
基友送了一对氙气灯驱动,其中一个短路无法使用。

高压输出,略怕

丝印的,应该是拆车,至于拆什么车,基友才知道

卸下四个梅花螺丝

好吧,居然是灌胶的

慢慢挖挖挖

另外一个输入口

乱入了个板子,也是灌胶的。但不是氙气灯驱动的。

深挖,顺便焊开双层板

分离后继续挖

大板结构

小板结构

分开后背面

后来检测,功率管挂了,放着拆件了。

全文完。

网友:
用X光机先透视一下就高大上了

网友A:
这个能不能改电击器

网友B:
牛掰,挖胶厉害哈哈。我也有一对,带灯泡的,45w一只,测试是好的,没想好怎么用呢

网友C:
国产山寨 不是原车的 原车海拉电装小糸华科 做工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国内公版货质量不咋地的说。。。

网友:
谢谢分享。。。。。氙气灯有疝气了,所以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不能改电击器

那个放电没能量,如果后边桥驱没上,弧很细少,但击穿空气,低压引弧后,海拉3的还是很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牛掰,挖胶厉害哈哈。我也有一对,带灯泡的,45w一只,测试是好的,没想好怎么用呢 ...

可以做个移灯,12v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个移灯,12v供电

看来还得找个反光碗和外壳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山寨 不是原车的 原车海拉电装小糸华科 做工不是一个级别

当时朋友就说给我华科的,后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得找个反光碗和外壳固定

这个35瓦亮爆了。

网友:
原装的安定器很少封胶,或者像白电装那样封透明的胶 像这种封胶一般就是大众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