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45AH汽车电池亏电3天

楼主(2019-07-26):
12V 45AH汽车电池亏电3天,发现后用恒流4.5A进行充电,充了差不多10小时后观测窗显示颜色正常,但一测电压只有不到10V。
第二天早上又测了一下电压,只有9V,于是继续恒流4.5A充电。充了一早上好像还是10V多点。

这破车每次开出去后就亏电,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平时用车机会不多,一个月也就开几次的样子,而且每次跑的在10公里内。
我算了一下,假如点火电流500A,点火时间3s,那么当充电电流只有5A,那么300s应该就能充回来了。而我每次开车时间不低于10分钟,没道理亏电啊
我也测了一下启动后电池端电压,14点几V,说明发电机是正常的,充电电路也是正常的。

现在我完全搞不懂哪里出的问题,如果说肯定是电池问题,花点钱也没所谓,就怕换了问题没解决,白亏几百块。

网友:
检查停车后有没有漏电

网友:
一个月开几次,而且每次跑10公里以内,那说明你的电瓶该换了,俗称 饿死了

网友:
开的太少,启动之后没你想的那样容易补充

网友:
开得太少了,加个太阳能电池板吧,有光的时候能小电流补电,避免亏电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估计也就只有日系车了

网友:
车子不是开坏的,都是放坏的。
电瓶只要完全亏电1次,使用寿命就大打折扣

网友:
1. 电路有虧電
2. 電池受傷一次之後內傷,自放增大。
3. 忘記關梳妝燈什麼的。

网友:
开的时间太短。换个新电池试试,或者买个汽车电池应急启动电源。再不行查漏电

网友A:
汽车蓄电池放电不是你这种计算方式

一般标注容量为20小时放电率 也就是0.05c 2.25A电流 放电放出45ah
但0.5c 绝对放不出40ah
1c更加别谈了能放出20ah电量就谢天谢地了

启动电流按500A 相当于10c~11c放电  放出5ah就不错了, 铅酸电池放出电量跟放电电流呈指数级反比,两轮三轮电瓶车 以及新能源电动汽车都是这样跑的越快放电电流越大 续航越短(不计算风阻)

恒流4.5a充电一晚上还是不到10v 有一种可能6串2v铅酸电池有一组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蓄电池放电不是你这种计算方式

一般标注容量为20小时放电率 也就是0.05c 2.25A电流 放电放出45ah

意思是没救了吗?

楼主:
现在已经又充一天了,还是不到10V:cry::cry::cry::c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没救了吗?

找个13.8v ~14.4v 电源 恒压充电半天试试  不行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13.8v ~14.4v 电源 恒压充电半天试试  不行就废了

我的是可调电源,最大6A:cry::cry::cry:
还有这电池怎么充都是10V,那这一天充的电都到哪里去了?不是都转化为热量了吧?好几十W的功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可调电源,最大6A
还有这电池怎么充都是10V,那这一天充的电都到哪里去了?不是都 ...

充电就搞个铁壳的那种12V开关电源,边上有电位器可调到14V。拆机的便宜呢
电瓶换了吧,充一夜才10v还有可能好吗。你还不死心就拆下来充,看看一夜能充进去多少

网友B:
10v的话,很可能是有1格短路。很危险,得赶紧确认具体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又充一天了,还是不到10V

电压调20,恒流2安,长时间升不上去就是短路了,你先去修电动车处弄个旧20ah的装上试几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v的话,很可能是有1格短路。很危险,得赶紧确认具体情况。

不折腾了,换了个新电池

网友:
通过你充电时间盘判断 电池有格坏了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