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扫地机器人好用?最实用的测评在这里

楼主(2019-07-26):
  对于扫地机器人来说最实用的就是清扫能力,能否把灰尘垃圾扫干净取决于它的功能力,那么一款实用型扫地机器人需要具备哪些功能,今天小编分别找了三款扫地机器人做了如下评测,看看到底哪款扫地机器人好用。
  参与本次横评的扫地机产品共有浦桑尼克LDS M6、小狗R55、科沃斯DN55和石头S1这四款扫地机。为什么是这款三地机器人呢?因为在市面上他们的性能方面基本相当,在各面的参数都很接近,属于市面上同一梯次的产品,所以符合评测的要求。

  在评测之前他们的功能基本相似,都具备激光扫描,地图路径规划,智能APP扫空等功能,而具备这些功能呢的扫地机器人是目前最为先进的一类。
  哪款扫地机器人好用?功能介绍
  1、无线载波和激光扫描
  无线载波抗干扰能力强,不会被家居场景干扰,而激光巡航能对全屋进行扫描,并记住全屋布局,两者搭配能显著提升定位准确度和实时性。
  2、路径规划
  同过激光扫描以后,扫地机器人会对家庭环境进行规划,路径规划是对清扫方式进行规划,在清扫时不会漏扫和重复清扫。
  3、智能APP控制
  APP控制指的是可以连接手机实现对扫地机器人的遥控,比如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就可以开启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开始工作了,到家以后就可以直接享受干净的环境。
  哪款扫地机器人好用的评测结果

  一、外观
  俗话说好看的产品不一定好用,但是好用的产品一定好看,首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几款智能扫地机的外观吧。
  1、浦桑尼克LDS M6
  首先来看浦桑尼克M6这款产品,作为浦桑尼克M系列的旗舰款产品,M6在外观设计方面延续了一直以来的科技感设计,钛灰色的上盖板上有着黑色的波点排列,在不同的角度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金属光泽感。
  机身主体只有三枚按键,分别是“定点清扫”、“开/关机”和“智能回充”,也基本上满足了日常的用户需求,一键即可操控M6来进行功能实现。
  在机身顶部的指挥塔中融入了无线载波和激光巡航定位扫描装置,无线载波抗干扰能力强,不会被家居场景干扰,而激光巡航能对全屋进行扫描,并记住全屋布局,两者搭配能显著提升定位准确度和实时性。
  浦桑尼克LDS M6采用了上盖板完全打开的方式才可以看到内部的灰尘盒/水箱,如此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操作的不便或者结构的松动。
  浦桑尼克M6底部有一个导向轮以及两个大号的越障轮,此外还有中央清洁刷以及一个卡扣安装的边刷。

  2、小狗R55扫地机器人
  接下来看看来自小狗的R55扫地机器人,外观方面小狗R55扫地机器人整体均采用了灰色的色彩,再加上磨砂喷漆的质感和同心圆的浅纹路设计,颜值方面还是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正面的按键方面只有两枚,分别是“智能回充”和“开/关机”。在产品顶部中心的位置有一个长条的区域,这里只需从两边进行取出即可看到内部的灰尘盒.水箱,设计还是非常方便的。
  在指挥塔内部,小狗R55扫地机器人融入了新一代的LDS激光扫描功能,拥有6X360°扫描范围和2160/秒的测距能力,相比于市面上的LDS激光扫描产品要更精进。但只是具有单一激光扫描功能也成为了小狗R55的一个相对弱势,这一点我们在后续也会提到。
  R55的底部造型比较规整:一枚导向轮、两个越障轮和两个边刷,值得一提的是小狗R55的边刷采用的是螺丝旋钮的方式固定,相较于卡扣安装来说要更结实一些。但如果市场使用经常拆卸也造成了一定量的困扰。

  3、石头扫地机器人
  石头扫地机器人作为扫地机器人领域的后起之秀,延续了米家系列的高颜值水准,所以石头扫地机器人也是个人认为四款扫地机器人产品中颜值最高的一款产品。
  通体白色的设计加上四周一圈明亮色带来了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也使得石头扫地机器人展现出了与其他产品不同的产品气质。正面有三枚按键,分别是“智能回充”、“开/关机”和“区域清扫”功能。
  灰尘盒的取出方式上,石头扫地机器人采用了半开盖式的设计,这样的设计在目前来说也是最为方便且安全的方式。打开后可以看到里边的尘盒/水箱以及一个专门的灰尘清扫刷,还是非常贴心的设计。
  石头扫地机器人的指挥塔内则是激光扫描传感器,以5x360°的规格扫描屋内环境并进行距离反馈。
  石头扫地机器人底部也是同样的简约设计,一个导向轮、两个越障轮以及一个采用了螺丝旋钮方式安装的边刷。

  4、科沃斯DN55扫地机器人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绝对是这几款产品中最具辨识性的,首先是因为整体浅灰色的配色以及顶盖上边的点阵排列线条花纹和深灰色的面板带来了很强的色彩反差。与其他三款产品不同的是科沃斯DN55顶盖只有一枚开关按键,对于独立操作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不足。
  DN55的顶盖为半开合的方式,与石头扫地机器人一样属于比较方便的操作方式,可以简单便捷的将灰尘盒取出。打开顶盖之后有一个红色的电源开关,只有将红色的电源开关打开之后才可以对DN55进行充电,这样的设计还是比较繁琐的。
  科沃斯DN55的指挥塔部分采用了近似圆角矩形的造型,也与机器本身的造型产生了一定的呼应。DN55搭载了LDS激光扫描功能,1800次/秒的测距以及8m的探测距离使得精度提升10%。DN55底部同样是一个导向轮、两个越障轮和两个按扣式的边刷。
  介绍完了四款产品的外观,让我们来进行一个总结。在外观颜值方面石头扫地机器人一骑绝尘,凭借纯白色的精致外观在四款产品中脱颖而出。硬件配置方面,小狗R55和科沃斯DN55凭借两个边刷带来的更大范围清扫区域胜出。而浦桑尼克LDS M6则是这四款产品中最强悍的一款产品,LDS激光扫描和无线载波技术可以对于家居环境进行激光构建和家具避障,有效的避免碰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四款产品中只有小狗R55在外观方面没有设置缓冲带,当遇到碰撞的时候会直接冲击机身主体,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用户的困扰。

  二、配置
  外观虽然是用户选购的第一印象,但实际的功能参数才是决定用户是否购买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四款产品在用户最容易感受到的参数方面究竟有何差距。
  扫地机器人的核心就要数定位技术了,上边我们也说到了浦桑尼克LDS M6是这四款产品之中唯一一个兼具激光巡航和无线载波技术的产品。激光巡航技术可以通过激光发射来对全屋的环境进行扫描,构建平面地图框架。而无线载波技术则可以通过测量来实时定位主机和充电器,可以实现更高效的定位效果,属于定位精准且价格实惠的一个定位功能。
  接下来看看四款产品在激光扫描方面的特性,根据官方数据显示浦桑尼克为2000次/秒的扫描精度;小狗R55位2150次/秒;科沃斯DN55为1800次/秒;而石头扫地机器人在官网中则没有明确的数据显示,但从5x360°/秒这样的扫描速度来看也是要稍弱于其余三款产品的。更高的扫描精度可以帮助产品在遇到门槛、乱线等障碍时可以提前探知并进行相对应的变向操作,就相当于人类的大脑一样拥有了提前感知危险的能力,及时的闪避也不仅可以避免碰撞,也可以让产品的表现更加智能。

  对于扫地机器人来说,清扫能力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而能否有效的将地面的灰尘和碎屑颗粒成功吸入机器人囊中就要靠机器人的吸力大小了。官方数据显示,浦桑尼克LDS M6最大吸力为2150Pa;小狗R55和石头扫地机器人均为2000Pa;而科沃斯则没有标明数据。但从数据上来看,浦桑尼克LDS M6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但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
  现如今我们使用扫地机器人已经不单纯是要清洁家中的灰尘了,湿拖清洁也成为了人们的一个核心诉求,所以能否实现湿拖功能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考察项目。很幸运的是,这四款产品全部支持湿拖功能,但是在水箱的储水量上却有一些不同。浦桑尼克LDS M6为180ml、科沃斯DN55为240ml,小狗R55和石头扫地机器人没有标明,但是从小狗R55和石头扫地机器人的水箱形态方面来看,储水量应该也不会有太多惊喜。
  在出水量的控制方面,浦桑尼克LDS M6和石头扫地机器人均采用的是熟悉的植物仿生系统,水通过水箱汇集流通至滤芯,再通过滤芯均匀扩散到拖布上,实现均匀的水量分散来完成湿拖功能。而科沃斯DN55采用的则是蓝鲸微控水箱,大致原理与植物仿生相似,但是在出水量控制方面更加的精准,三个档位也可以适应不同的清洁需求;小狗R55则采用了虹吸式自渗水方式,通过压力控制水量的渗出,当主体泄压之后便可以将水封存在水箱之内。

  对于很多大户型房屋来说,扫地机器人的续航能力则成为了要比清洁能力更重要的考察指标,毕竟谁也不希望清扫途中突然断电,导致剩下一部分空间没有清扫完成而糟心。官方数据显示,浦桑尼克LDS M6电池容量3200毫安时、小狗R55电池容量6400毫安时,其余的石头扫地机器人和科沃斯DN55都没有标明电池容量。所以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小狗R55无疑是这四款产品中最适合大户型房屋清洁的一款产品了,6400毫安时的容量也比浦桑尼克LDS M6多了一倍。
  所以综合来看,浦桑尼克LDS M6和小狗R55是这四款产品中硬件配置相对优秀的两款产品。其中浦桑尼克LDS M6可以更精准的进行扫描清洁避障,从而提升清扫效率,而小狗R55的6400毫安时电池也满足了大户型的清洁需求。另外的石头扫地机器人和科沃斯DN55两款产品中,互有胜负,但差距并不明显,也没有过分的亮点配置。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浦桑尼克LDS M6的硬件参数信息是这四款产品中最全面的,几乎所有关键配置都一览无遗,而其余产品均存在或多或少的“未知”,这也是对消费者负责和提升购买成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清洁能力
  说完了数据测试,我们来看看四款产品的实际清洁能力,我们在地毯上撒上了黄豆、菜叶、纸屑和线丝,这也是我们家居生活中最常见到的地面碎屑,也正好可以测试一下四款产品在清洁方面的表现能力。
  从最终的清洁效果来看,浦桑尼克LDS M6的清洁效果最好,往复一次清扫过后地毯上没有剩余任何的测试碎屑。虽然只有单边刷,但是最难清洁的纸屑却被强大的吸力收入囊中;石头扫地机器人位列第二,地面仅剩余一片碎纸屑,剩余的黄豆颗粒和菜叶都被清扫干净;第三则是小狗R55,地面剩余的不是纸屑也不是菜叶,而是黄豆颗粒。我们推测可能是因为边刷的刷毛相对较少或者较软导致的;最后一名则是科沃斯DN55了,地面剩余三片纸屑,是所有产品中剩余最多的,与石头扫地机器人一样也是吸力不足的一个比较好的证明。
  接下来我们看看四款产品的穿梭能力,毕竟我们的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空档部分的狭窄通道或者沙发、床下等灰色地带,这部分也是我们日常清洁时的死角。那么作为懒人生活标配的扫地机器人究竟能不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呢?

  在狭窄空间的穿梭方面,浦桑尼克LDS M6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凭借着对家具环境的无线载波探测,可以用最少的碰撞识别次数来完成狭窄过道的穿梭通过。小狗R55会在探测到前方有障碍时降低速度并进一步探测环境后向着“安全”的方向继续前进。科沃斯DN55则需要一定次的碰撞识别才可以最终找到正确的出路。
  沙发底下的灰色地带,表现最好的是石头扫地机器人,几乎全程没有碰撞沙发边角,并以匀速圆滑的进入的沙发底部。小狗R55会经历一次的碰撞后找到正确方向,而科沃斯DN55相比之下就比较“轴”了,一次碰撞后轻微调向,但由于方向修改的角度太小,很快又再次碰撞,如果换做实际家居环境中也就会出现清洁效率变低的情况。

  虽然说我们日常使用扫地机器人的环境都是家中无人,但产品的噪音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部分,根据软件的测试,四款产品在清洁状态下的噪音也各有不同。浦桑尼克LDS M6和小狗R55的噪音最小,科沃斯DN55和石头扫地机器人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线,也拉开了四款产品的噪音档位。
  最后的最后,通过以上的测评,发现在各方面性能四款扫地机器人功能十分相近,但是对比下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其中浦桑尼克的M6在各面都要略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