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人修电机。

楼主(2019-07-26):
这是号的事情啦。好像有4天啦。那天同村的盖房子。说是搅拌机电机不转啦。让我过去看看。结果到那里。电压正常。电机就是不转 。测量启动电容也正常。
没有办法告诉他去找专门修这个的把。在那帮他把电机拆下来,又装车。问我一起去吗。我想店里还又手机电脑等我回去折腾,不去。  下午3点。打电话来说是还不行让去看看测量下电压。我过去后。看看电压正常。和上网一样还是不动。问他上午什么病。说是开关坏啦。看着还换了电容。说是在那里啥都正常。哎。我也好奇啦。他打电话问下后。然后开车把那修电机的师傅给接到山上。山上风光好。那个好啊 。没有人烟。来吧。以为那师傅来了就是药到病除。没有反复的测量。最后说是主副线圈连上啦。没有烧。 看他选择了一组线圈后掐断后 接上 。电机复活啦。这个要对电机缠绕又了解才能折腾。我是不行  连那个是主线圈都分不清楚。
随手拍的。没拍全。
这东西怎么是两个电容。以前看见的都是一个。这算什么结果。怎么分辨主副线圈。实物中那个是主线圈。

网友:
卤煮果然专业超群出众一般啊!

网友:
容量较大的电容负责启动,已提高启动转矩,启动后通过离心开关切除,然后只剩下容量较小的电容参与运转!

网友A:
这个是三相电机改两相,没有单项电容电机的所谓主副绕组,
三项都是主绕组, 非要分清楚就是连电容那一相是启动或者副绕组。

一个启动电容 一个运行电容。
大概意思就是 电动机启动时 需要的电流较大 内部的接触器接触 大电容和与三项电机的一项串联 启动电机。
当电机启动后进入运行阶段,需要电流正常小了一些,接触器断开 大电容断开  小电容与三项电机的一项串联 正常运行。

网友:
带离心开关的,启动电容辅助启动,达到一定转速后离心开关分离断开启动电容,由运行电容维持电机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三相电机改两相,没有单项电容电机的所谓主副绕组,
三项都是主绕组, 非要分清楚就是连电容那一相是 ...

 三相电机改两相?高手啊,这也想的出。

网友:
单项4级电机。一般里层粗的是运行,外边细一些的是启动线。电容已经说了。

网友:
单相电容启动电容运转式电机,大电容串离心开关后与小的运转电容并联后与启动绕组串接…电机启动达到一定转速后离心开关断开大电容,只有小电容串于启动绕组参于电机运行…

网友:
这绕组线弄的那也太渣了,接线也一团糟,不出故障才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机改两相?高手啊,这也想的出。

有的三相电机能改成类似单相电机,功率会下降,但楼主这个不是三相改的。

网友:
这电机定子是人工搞的线吧,这么乱,这电机一定很费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的三相电机能改成类似单相电机,功率会下降,但楼主这个不是三相改的。 ...

单项电容启动电机最大到2.2kw。
也就是2.2kw以上就是三项电机,
它这么标,但是一般只要是双电容的就都是三相改两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项电容启动电机最大到2.2kw。
也就是2.2kw以上就是三项电机,
它这么标,但是一般只要是双电容的就都是 ...

这就是个220v单相电机,不存在什么改不改,名牌可见,功率大的电机都是离心开关加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个220v单相电机,不存在什么改不改,名牌可见,功率大的电机都是离心开关加电容的 ...

赞同  三相改单相一般是小功率的三相电机 而且改后功率会下降。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修电动机也是一种体力活和技术活啊!我同学在上世纪90年代就靠修电动机赚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