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USB小风扇换电池

楼主(2019-07-26):
跟风也买台小风扇,到货拆开换电池,原电池和保护板也不要了,换上以前留下的存货,拆解图不多,坛友都发过了,我就发几张换电池的图

网友A:
你这保护板。。。用的着么?原保护板就能用。你这保护板保护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
豪华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保护板。。。用的着么?原保护板就能用。你这保护板保护电流太大了吧 ...

保护板原来镍片剪短了,就想给换过一条,点焊机调大了点就点废了

网友:
这个保护板好多mos

网友:
电池比风扇贵系列,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这保护板真厚道。真舍得堆料。
就算用来启动电动螺丝刀之类的电动工具也足够了

网友B:
 到手就换,怀疑人生。

为何不更换电机的轴承?不换顺滑的树脂风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手就换,怀疑人生。

为何不更换电机的轴承?不换顺滑的树脂风叶? ...

好像换电机的轴承有点麻烦,用外径8毫米常用轴承,主要在于扩孔的问题,不小心容易扩裂。另一种用外径6毫米精密轴承,需要往电机孔里面加废旧易拉罐金属皮缩径,得需要尝试几次。好像大的叶片后部支撑很难找,大多数前部支撑,装上后扇叶弯曲相反,出风很小噪音较大等。

网友C:
买这个风扇有没有发现这几个问题:
1、关机麻烦,关风扇要按到第4档位再按一下才能关闭,而不是说明书上所说的长按电源键2秒关闭;
2、充电电流很小,只有500毫安左右,换了大容量的电池估计充满时间要很久;
3、不能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测试发现一边充电一边使用输入的电流还是不变,而且充电速度没有耗电速度快;
4、自带的电池很水,3档风力只能用1个钟左右,电池外包皮上写着2200毫安,里面皮上啥都没有,实际容量可能就1000来毫安;
5、细节做工差,我这台发现,毛边很多,断差大,底座缝隙大;
6、噪音有点大,一二档还好,三四档就噪音有点大了,不适合晚上睡觉使用。
这货如果以原价五六十买的话不值,个人觉得最多也就值个二十元左右。

网友:
建议改一下充电电流和散热,不然充傻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风扇有没有发现这几个问题:
1、关机麻烦,关风扇要按到第4档位再按一下才能关闭,而不是说明书上所 ...

3档 1分钟,太夸张了吧。原厂电池标示2200,我测试了下大概有1700. 开关问题,论坛有大神 改造了。主要是白天空调辅助用。晚上睡觉吹肯定不够,得上大风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档 1分钟,太夸张了吧。原厂电池标示2200,我测试了下大概有1700. 开关问题,论坛有大神 改造了。主要是 ...

你确定是1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档 1分钟,太夸张了吧。原厂电池标示2200,我测试了下大概有1700. 开关问题,论坛有大神 改造了。主要是 ...

1个钟是指1个小时吧

网友:
保护板用在这有点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1个钟是指1个小时吧

不好意思,看太快,以为是1分钟,其实是1个种,看错了。 我又29.9入了一个,19入的家人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1分钟??

不好意思,看太快,以为是1分钟,其实是1个种,看错了。 我改了笔记本电池拆机的2个18650,待机还不错。又入了一个。29.9,感觉亏大了

网友F:
就知道这个牌子原来是做电磁炉的,没想到还出小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知道这个牌子原来是做电磁炉的,没想到还出小风扇。

电磁炉里面也有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