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没遇到此类情况,求教程,多谢

楼主(2019-07-26):
闪存无法识别,求教程处理,多谢多谢

网友A:
建议把你的flish型号和焊接情况一起发上来,光凭这两张图不好分析大概问题

网友B:
这明显没焊好吗。如果是成品,那可能是闪存脱焊了,或者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你的flish型号和焊接情况一起发上来,光凭这两张图不好分析大概问题 ...

是台电成品U盘,不是自己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没焊好吗。如果是成品,那可能是闪存脱焊了,或者挂了。

成品,是闪存颗粒完蛋了吗?还是脱焊了,有时候晃动一下,ChipGenius还能识别一下闪存型号,但是一会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品,是闪存颗粒完蛋了吗?还是脱焊了,有时候晃动一下,ChipGenius还能识别一下闪存型号,但是一会就没 ...

补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2019-10-02):
引用 网友C:
补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多谢,我回去试试能拯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