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2019年最新版ETC

楼主(2019-07-26):
各家银行最近都在疯狂的推送ETC,实在是很优惠,忍不住办了一个,比起老款的最大的优点是不用存钱进去了,号称记账卡绑定一张银行卡就可以,通过后直接从卡里扣钱,还白送OBU设备,在建行公众号上申请的,第一天下单,第三天邮寄到家,开始拆....

正面

背面

非常好拆,就一个螺丝转开就行

最左边是太阳能充电板,里面还有个锂电池,可是这个锂电池应该是不能充电的,不知道长期不用会怎么样。
因为还要在车上用就没有继续拆,恢复原状再装起来放车上,结束。

友情提示:ETC背后都有个防拆开关,没有激活前可以随便拆,一旦设备激活后就不能拆开了,那个开关一弹起来设备就没法用了,请勿模仿!

网友:
明每年没有办etc的免费节假日期间不让不免费吗

网友A:
能不能这样,摄像头直接拍车牌号(车牌跟银行卡或微信、支付宝等绑定),可同时绑定几个账户,这个账户没钱扣了就扣另一个,通过后台扣费即可,顺便后台查违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这样,摄像头直接拍车牌号(车牌跟银行卡或微信、支付宝等绑定),可同时绑定几个账户,这个账户没钱 ...

这个肯定不行滴...车速快的时候拍不清楚,现在的ETC号称是不用减速可以100的速度直接ETC通过,我还没试试改天去高速上试试,未来的趋势是取消收费站,用感应式ETC

网友:
老板本的另一节电池取消了?工艺进步了?

网友B:
不是说国家白给etc吗,干嘛还去买?

网友:
千万别在支付宝上申请ETC,我申请了半个月都还没寄到,客服都没人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国家白给etc吗,干嘛还去买?

楼主的就是白送的吧,现在基本每个银行都可以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这样,摄像头直接拍车牌号(车牌跟银行卡或微信、支付宝等绑定),可同时绑定几个账户,这个账户没钱 ...

你怕是不知道有贴牌这回事

网友C:
那个开关用曲别针别上,掉下来的时候也不会失效。

网友D:
我申请ETC的时候,就和银行的说好,我不要黏在挡风玻璃上,一个难看,一个怕晒坏了,本来想的蛮好黏在一个手机壳上,回家把手机壳一圈割掉不是蛮好,谁想到一回家拿出来一看,心都凉了,原来手机壳上还有一层膜,这下可好,黏在膜上了,膜已经开始脱胶了,没办法只好壳上打个小眼子,用针顶着里面的开关把外壳拆了,用热熔胶固定好,插卡,一试成功,放车里,第二天晚上一看ETC失效了,查了原因,竟然是热熔胶在太阳下晒软了,开关又顶出来了,这下死翘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拆壳,把里面开关短路好,过一天又去银行,让认识的银行人员再刷一下,现在好了,平时不用放在中控台盒子里,需要的时候插卡往挡风玻璃那一扔彻底解决,当然这不能借,要不钱都是我卡上转出去了,买个鞭炮给人家放谁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申请ETC的时候,就和银行的说好,我不要黏在挡风玻璃上,一个难看,一个怕晒坏了,本来想的蛮好黏在一个 ...

看来我两一样啊,我也是放在中控台上用的,最后我贴了一个手机的指环扣在背后,这样就可以立在中控上了,但是今天刚改装好,我就想知道长期不用扔在盒子里会不会导致没电失效,完全没有光线也不能充电的情况下这玩意能坚持多久,银行发的连个说明书也不给

网友:
etc可以看作大号车用NFC

网友:
国家推行的,一般会比较优惠。不知道设备电池用完电,会怎样处理?

网友:
这个随便拆,拆下后,再粘好用自带的激活程序重新激活一遍即可,亲自试的。是建行的人教的方法。

网友:
一车只能办一个ETC吧,要是可以多办几个就可以OBU拆件玩了

网友E:
把开关用502粘住再激活怎么样

网友:
带蓝牙的一年可以自己通过APP激活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开关用曲别针别上,掉下来的时候也不会失效。

一滴502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开关用502粘住再激活怎么样

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