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1A线性稳压电源拆解

楼主(2019-07-26):
12V1A线性电源,以前没有开关电源的时候很流行:

打开看到了硕大的变压器和一小块PCB:

工频变压器,变压器的原副线圈分别绕在了不同的骨架上,为了有更好的安全性:

集成式整流桥和2200微法滤波电容:

看到了硕大的散热片,应该有稳压芯片:

7812三端稳压芯片:

通过PCB表面的丝印来看,电源生产于2008年,不算太老:

拆解完成,感谢观看!

网友:
虽然效率低些 但是耐用

网友:
这货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A:
很耐用,我爸之前的诺基亚就是这种充电器,很重

网友:
就是电流小点,3A就好用了...

网友:
12V1A,早期有些ADSL一体机就用这种电源

网友:
做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耐用,我爸之前的诺基亚就是这种充电器,很重

诺基亚里面没稳压,就一个全桥

网友:
话说现在这种电源干什么用好

网友:
粤威电源,质量好的狠,正常使用,几乎没有坏的

网友:
线性电源,现在不多见了。

网友B(2021-07-13):
,线性,不稳压

网友:
这个电源的成本是不是要比开关电源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不稳压

看图6使用7812三端稳压

网友:
还是喜欢线性电源,电磁兼容性好,可靠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不稳压

里面有三端稳压IC 7812,是稳压输出的

网友:
这种电源现在干什么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