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对讲机写频数据线拆解

楼主(2019-07-26):
手头有好几个对讲机,都是国产的,16信道400—470m的,但是频率不一样,通联不了,然后淘了个八合一的写频线,cp2102的电脑上驱动装了,可以认到com3,用了几个写频软件,无论如何也读取不了,把多余的线全拆了,就留g,r,t,三个倒了次序也不行,手头还有usb转串口线暴力拆开,pl2303芯片的,能不能改成写频线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工具测一下线本身

网友B:
刚刚写完,还是老大串口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工具测一下线本身

好吧,试试看

网友:
应该驱动安装有问题,驱动就是23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写完,还是老大串口好用

再不行就准备焊个串口的试试了

楼主:
测试了串口,这样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对讲机写频都是专用软件。一般国产机写频接口都是兼容建伍的。

楼主:
都试了下,全都显示检查连接

楼主:
有知道串口线怎么做吗,手上刚好有个串口插头

网友C:
线 与 对讲机 的各口都接准确了吗???

网友D:
我手上的线串口调试工具短接正常,但插机器上都是没法用,软件也换了好多个还是不行,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 与 对讲机 的各口都接准确了吗???

r和t对换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的线串口调试工具短接正常,但插机器上都是没法用,软件也换了好多个还是不行,头疼。 ...

我的调试正常不?上面的图

楼主:
照坛子里的兄dei做了个串口写频线,又换了两个写频软件,还是不得行,无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坛子里的兄dei做了个串口写频线,又换了两个写频软件,还是不得行,无奈呀 ...

这东西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啊

网友:
把对讲机的型号发出来看看

楼主:
虽写的宝峰,但都是几十元的机子,感觉是假的

网友(2019-10-08):
引用 楼主:
虽写的宝峰,但都是几十元的机子,感觉是假的

真接找根建伍USB的K头写频线吧,国产机差不多都可以用。

网友:
宝峰可以用建伍写频线,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