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一个USB电子负载电路图

楼主(2019-07-26):
求一个USB电子负载电路图,电流能到5a,是usb用的,在老站搜了一圈,看到了几个。感觉和要求不太符合。(用洞洞板,线路别太复杂,最好有线路图。)

网友A:
电压没说多少啊,用在USB上大多是5伏吧

网友B:
你忘了说出要多少功率,1V5a才5瓦,2V10瓦,你需要多少功率呢?324电子负载的方案用358做一路搞好散热,也能到30瓦。

网友:
我这个检流电阻不行,功率小,最多15瓦,大了烫的厉害,换个10瓦的水泥电阻,单路到30瓦问题不大,没长时间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没说多少啊,用在USB上大多是5伏吧

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忘了说出要多少功率,1V5a才5瓦,2V10瓦,你需要多少功率呢?324电子负载的方案用358做一路搞好散热,也能 ...

5伏的,你这个有原理图吗?

网友:
搜坛子lm324电子负载,4路只保留1路即可,lm324换成lm358,用lm324有点浪费。30瓦长跑不敢说,20瓦妥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5伏的,你这个有原理图吗?

30w,20w左右。

网友C:
如果凑不齐元件还要买元件买洞洞板,那还不如买个炬为的不到三十,或论坛M换一个睿登的;自己材料齐全可以焊一个玩,我原来自己制过,如果不需要设截止电压可以去掉可控硅那部分,你想要的参数可以重新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忘了说出要多少功率,1V5a才5瓦,2V10瓦,你需要多少功率呢?324电子负载的方案用358做一路搞好散热,也能 ...

5V1A是5W.5V2A是10W

网友:
买个大型点的一百多块钱,什么都能测试

网友:
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大电流一般的小细线也受不了

网友:
我卖个给你60元包邮 要的话 咸鱼
120W 单管
如图 自己不想玩了 有自己绘制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凑不齐元件还要买元件买洞洞板,那还不如买个炬为的不到三十,或论坛M换一个睿登的;自己材料齐全可以 ...

可以拍一下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凑不齐元件还要买元件买洞洞板,那还不如买个炬为的不到三十,或论坛M换一个睿登的;自己材料齐全可以 ...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元件参数是什么?等下附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元件参数是什么?等下附上图。

背面无法拍已用洞洞板AB胶粘起来了,其实就很少几个元件,用洞洞板布线软件多试试弄出合适的洞洞板布线图再焊接。

图中下面的圈中是LM358的另一半,上圈中R2可以根据自己有的元件计算,比如采样电阻R6用0.1欧,需要最大测5A,R6上压降0.5V那么R2与W2之间的最大基准电压为0.5V,比如W2用10K的那R2用40K的,它们之间的电压就是0---0.5V可调,也就是可测0--5A的。,范围。

网友D:
楼主我给你推荐一个最简单的吧去买个合适的刹车电阻就行啦,简单粗暴带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给你推荐一个最简单的吧去买个合适的刹车电阻就行啦,简单粗暴带散热
...

你啊,666666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元件参数是什么?等下附上图。

好的我先设计一下线路。你方便从多个角度拍下你那张板子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设计一下线路。你方便从多个角度拍下你那张板子吗?

麻烦你了。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