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新买的9块钱的车载蓝牙MP3到手就拆了

楼主(2019-07-26):
第一次在数码之家发帖,以前一直都是只看不发,水了太长时间了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A:
我也买了,充电电流不行,根本上不去,0.2a都不到,用的是外接12伏电源,楼主你试下充电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充电电流不行,根本上不去,0.2a都不到,用的是外接12伏电源,楼主你试下充电怎么样 ...

麦克头用2线充电线,只要插头接触好,能上到最大,芯片限制或2安手机限流,当然电压不能低,tc头还知道用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麦克头用2线充电线,只要插头接触好,能上到最大,芯片限制或2安手机限流,当然电压不能低,tc头还知道用 ...

带数据线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数据线的不行吗?

头上脚苹果电阻法很慢

网友C:
蓝牙音乐底噪大不?传说音量开大背噪感人

网友(2020-01-10):
引用 网友C:
蓝牙音乐底噪大不?传说音量开大背噪感人

FM调频的,就相当于收音机。导航听个响合适,听歌音质肯定好不了

网友(2020-04-10):
这个东西如果被烧坏了,那个部位最容易被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