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窗机空调

楼主(2019-07-26):
美的窗机空调自己更换了风扇电机后,启动运行5分钟左右电流极速上升到堵转电流。

楼主:
这是空调运行的功率

楼主:
功率一直上去直到堵转停机1800w左右

网友A:
压缩机卡缸了?

网友:
可以当废品卖了

网友B:
冰堵也是这个过程, 风扇风量是否小了(新换的对吗?)

压机坏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窗机理论上压缩机故障几率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堵也是这个过程, 风扇风量是否小了(新换的对吗?)

压机坏的可能性较小 ...

吹出来的温度有变化感觉没那么凉

网友:
记号  老姐家的窗机坏几年了 没舍得扔准备给我修理着玩了

网友C:
这个窗机的功率57db,这个不就是两匹的空调,窗机空调有两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堵也是这个过程, 风扇风量是否小了(新换的对吗?)

压机坏的可能性较小 ...

更换的风扇没有问题,风量没感觉变化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卡缸了?

压缩机运行有声音,如果卡住电流应该迅速上升,这个是慢慢上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窗机的功率57db,这个不就是两匹的空调,窗机空调有两匹的吗?

3p都有不过有110斤重你搬起来就操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换的风扇没有问题,风量没感觉变化什么

启动电容换个试试(比较少见,大多是不能启动)

你换风扇,管路是否压瘪? 也是电流慢慢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换个试试(比较少见,大多是不能启动)

原机的启动电容是4个插口30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换个试试(比较少见,大多是不能启动)

你换风扇,管路是否压瘪? 也是电流慢慢升高。

明天白天我拆下电容量下看看是否有衰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白天我拆下电容量下看看是否有衰减

你这个容量不会变小很多,测出应该是正常的。

电容热机坏,卡表能看到电流猛升,压机是马上停转。
脏堵、压瘪、冰堵是电流慢慢升高,压机声音也是慢慢变大。
你自己分析看看
压机坏一般也是电流突然升高,

网友:
是否散热不好?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换个试试(比较少见,大多是不能启动)

你换风扇,管路是否压瘪? 也是电流慢慢升高。

至于管路是否有压瘪,我也留意一下没发现,晚上灯光不好,明天白天继续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容量不会变小很多,测出应该是正常的。

电容热机坏,卡表能看到电流猛升,压机是马上停转。

电流那慢慢升高,压缩机声音到是没什么大的声音,管路没有损坏应该没有冰堵啊。不过多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