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55+A4-3400系统无法跑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7-26):
最近买了套映泰A55+3400,用win7系统评分,跑到显卡好像是视频播放的时候就跑了下去了,弹出个窗口提示 无法度量视频播放性能,重装系统也没用,但用鲁大师跑分能全部跑完以前从没碰到这种问题,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
驱动已经全部安装

网友A:
集显性能太差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显性能太差就这样

绝对不是这个原因,这个核显鲁大师跑分5000多,以前用集显主板鲁大师跑1000把分,win7评分也完全能通过

网友:
没用过WIN7评分功能,鲁大师若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基本就是显卡太弱

网友:
兼容性吧,用电脑管家的硬件产品试试?

网友B:
换个系统版本吧,好多版本把这个功能删掉了,所以怎么搞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系统版本吧,好多版本把这个功能删掉了,所以怎么搞都不行。

我用的是原版的WIN7 sp1 旗舰版,系统应该没问题,以前用过几块集成主板从没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装个DX就可以跑分了

网友D:
应该是缺少某些系统组件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DX就可以跑分了

能不能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DX就可以跑分了

现在用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C:\Windows\Performance\WinSAT文件夹里的视频播放不了,但用第三方播放器就没问题,非常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缺少某些系统组件造成的

不知是哪个组件?

网友E:
又是A55,同样的问题遇见过。
解决方法:显卡驱动用正式版,很旧版本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A55,同样的问题遇见过。
解决方法:显卡驱动用正式版,很旧版本的即可。 ...

你的意思是显卡驱动用老的版本?哪里有下载,我现在用的驱动是用鲁大师安装的,amd官网的那个版本也试了,也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显卡驱动用老的版本?哪里有下载,我现在用的驱动是用鲁大师安装的,amd官网的那个版本也试了,也 ...

是的,去驱动之家找有老版本。

可以忽略这个问题,貌似没什么影响。

网友:
装一下directX9试试,看你显卡分数那么低肯定有问题,APU没理由这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去驱动之家找有老版本。

可以忽略这个问题,貌似没什么影响。

没找到啊,能不能给个链接

楼主:
刚才把显卡驱动卸了,那几个视频就能正常打开,看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但哪里能下载到合适的驱动?

网友:
不如用最土的办法找驱动,假设这个apu是2012年产的,就找第二年2013年发布的驱动,或者百度apu3400  win7驱动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