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大侠航嘉hk350-55bp上面的lm339总是坏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07-26):
电源短接绿线风扇动一下就停,7500待机各脚正常,短接绿线后4脚4V多,把4脚跟lm339的连接断开,通电不短接绿线直接就启动,各电压正常,试了12V带负载也正常,怀疑339有问题,换了一个试了下好了,装好电源短接绿线后风扇正常转,大概1分钟风扇不转了,输出电压也没有了,拆开后发现7500的4脚又是4V多,断开4脚通电各电压还是正常,怀疑339又坏了,请问大家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339频繁损坏

网友:
量一下339的电源和输出负载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