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850a热风枪温度调不能调,风力正常

楼主(2019-07-26):
  求助大神,850a热风枪温能调,风力正常,调到最低温度至少400度,温度显示灯之前是达到一定的温度是会一闪一闪的,现在一直亮,不知故障出在电位器还是可控硅,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像是可控硅击穿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可控硅击穿了哟

可控硅击穿如何测量

网友(2020-11-09):
你好!你的热风枪修好了沒有.我的合你的一样毛病.就换了个芯子.发热温度不能控制.机子型号合你的一样.

网友:
微调电位器没动过的话 ,先找个358换上去试试。

网友:
谢谢网友提醒。以前控温部分都测试换过。放那一年多了.这次我把控温部分原理图画下来一步一步的测件換件.终于修好了.不会发图片和视频.沒办法发.

网友(2021-11-19):
能分享你的   控温部分原理图画么?我的邮箱 63681340@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