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玩] 拍抖音好助手,飞宇VLOG pocket稳定器云台试用评测

楼主(2019-07-26):
前言:

自从抖音类的自拍视频火了中国大江南北,VLOG文化也开始盛行于世,街头时常偶遇对着手机自拍的年轻男女不在少数,要求能拍出精致视频效果也成为一种执着的追求。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VLOG视频拍摄者都是使用没有防抖功能的手机前置摄像头进行拍摄的,因此在行走过程中摄像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剧烈抖动的画面,这与期望中大片流水般顺滑的好画质大相径庭,为达到更好的画质要求,大多数人不得不求助于手机类的稳定器,不过这类手机专用的稳定器才开始出现几年,笨重的外观并不利于出门携带,作为一名想拍就拍的VLOG博主,是否有更便捷的选择呢?

产品的开箱与细节:

这款飞宇稳定器采用了白色的天地盖风格设计,外观非常简洁干净。

在内部采用非常厚实的PU泡沫做保护,各种部件之间的摆放非常紧实稳固,保护设计非常的严密。

整件产品主要有飞宇智稳定器、三角支架、说明书、保修卡、充电线和收纳袋。

配套产品使用的三脚架与市面上常见的手机三脚架的规格大小一样,折叠展开过程比较顺滑,底部三个脚的顶端均设计有一小块黑色的防滑硅胶,能保证在平面上的摆放稳定。

而顶端除了连接用的1/4螺丝外,上边还黏贴有黑色的硅胶项圈,能在连接稳定器后提供更加紧实和平稳的连接方案。

这款飞宇稳定器的官方型号为VLOG pocket,主要是面向于手机拍摄VLOG视频人群而设计的,因此它在外观设计上主要以轻巧便携为主。鹰翼式的折叠设计让整个产品的收纳尺寸有效的控制在108.5mm*145.5mm*5.2mm左右,能非常方便的将产品收放进口袋内携带。

即使将其彻底展开也仅有91mm*242mm尺寸大小,持握高度大小非常适合,加上壳体材料也采用带有磨砂手感的复合塑料制成,整机全重仅有272g左右,长时间持握拍摄也不易劳累。

娇小的身躯在机身上也采用了常见的三轴稳定设计,分别在俯仰角度、横滚角度以及航向角度上提供165度、240度以及330度的旋转稳定角度,在拍摄的时候能在多维度提供稳定可靠的缓冲环境。

所选用的三轴电机的机芯全部采用纯铜制成,电机的扭矩较大,可支持最大240g的手机使用,即使在剧烈的摆动中也能提供最佳的摆动力矩,保证拍摄时候的稳定性。

这些转轴上的电机作为机子中最为脆弱的一环,厂家在对应的电机转臂上加入了保护性的卡位锁定结构,而且还在竖臂和手柄衔接处加入了折叠旋钮设计,在收纳前只需将这些部位全部锁定,就能尽最大程度的加固手机在折叠时候的强度,即使碰撞也难以伤害产品的转向电机结构,有效的保护了产品中的电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拍摄前记得解锁这些卡扣,防止电机运行受阻而发热烧毁。

夹持手机的部分采用了比较便捷的伸缩性手机夹具设计,其内侧还加入了比较厚实的硅橡胶材质,可夹持宽度在42mm到88m大小的手机,囊括了市面上所有的手机类型,即使是Mate20X的大屏手机也能牢固的夹持。

而且为保证手机中间按键不受夹持部位的影响,所以夹具内侧部分还采用了特殊的V槽设计,手机安放在内直接避开了所有的阻碍,保证了手机的正常使用。

稳定器在设计上无需连接手机即可正常使用,而且操作中避开了繁琐的调平过程,直接开机即可自动调平,并能通过功能键随意切换想要的横拍或者竖拍效果,人性化的设计提升了产品的使用效率,让记录生活变的更为简单。

不过功能中最大的特点还是它能支持原生相机的操作功能,只需通过与手机进行蓝牙连接,便可直接在产品的拍照键上控制手机的拍摄功能,一键拍摄如同自拍杆般自然,彻底解决了使用连接软件而造成的手机过度耗电以及兼容性的问题,提高了手机的续航时间。而根据官方的说法,这款产品总的续航时间大约为8小时左右,有效待机时间为14小时,足以满足普通人在一天内简单的拍摄需求。

践行简洁的设计风格,除了在手柄前端提供有功能键和快门键外,在手柄背部还有个扳机键。

侧面有个microUSB充电插口。

底部则为1/4三脚架黄铜接口。

有意思的是,这款产品在夹具侧面还设计了个microUSB拓展端口,可用于接入快门线类的附加产品,为多种功能性操作提供可能。

产品APP介绍:

稳定器虽然能直接使用,但是大多数的功能仍需要软件的控制才能实现。在厂家所提供的Feiyu ON软件中,里面主要由设备、技巧、相册和我的菜单组成,不过我们经常使用的功能都在设备这个菜单项里面,因此其他菜单就忽略不讲了。

手机开启蓝牙后,在设备菜单中对产品进行连接,成功连线后就会自动进入拍摄界面,在拍摄界面中的左边,从上到下依次为拍照和摄像转换键、拍照或者摄像模式选择键、拍摄键、前后摄像头转换键以及功能设置键。右端从上到下则依次为相片查看、笑脸抓拍、遥控键和设备连接键。

其中在拍照模式中,里面为拍图功能提供360度全景、180度全景、超广角、自由全景、光轨模式等、重叠影像和普通拍照等功能。

而在摄像模式中,APP所提供的拍摄功能则提供了希区柯克模式、轨迹延时、静态延时、光轨录像、慢动作以及普通录像等功能。

下面的功能设置键则是通用的,里面提供了定时拍摄和美颜等功能,在更多的设置里面能清晰看到产品能提供4K拍摄分辨率设置,以及最大720P的视频拍摄分辨率的设置。

右边的笑脸标志为APP中的智能AI跟踪系统,开启后就能自动跟踪锁定的人物或者物体,随目标运动轨迹旋自行拍摄。

笑脸下边的按键为软件中的遥控开启按键,点击后就能直接进入遥控操作界面,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最右下角那个按键可直接查看与手机连接的稳定器实际情况和型号,在里面能非常清晰的看到产品的实际电量大小,便于自行调整拍摄进程。

产品的使用体验:

说实话,这款小巧的稳定器功能甚多,可玩性非常的强,而且操作过程也非常的简单,类似双击手柄上的功能键,即可将手机在垂直或者水平拍摄方向上随意转换,免去了手动调节的烦恼。

而且产品默认开机为航向跟随模式,此时的俯仰和横滚方向保持不变,镜头能随着手柄的转动方向而跟随转动。

即使手柄前后摇摆和左右摇摆都不能轻易改变拍摄时候的角度。

如果需要保持产品的俯仰方向也能随着手柄的摆动而自行跟随调节,则只需要扣动背部的扳机键转动即可。

点击产品的功能按键,还能实现镜头方向的锁定,操作中任何方向的改动都不会改变镜头的拍摄方向,能时刻保持拍摄方向的稳定,这些就是这款产品在无连接时候的实际可用功能。

那么现在来看看连接APP后的实际使用情况,当手机连接了厂家所提供的APP后,在摄影模式下,直接调出里面的希区柯克功能,可见APP里面为这一功能提供了最长20S缩放时长和最大10倍的放大或者缩小的功能设置,摄影过程能直接实现类似电影中常见的滑动变焦镜头效果,出片质量犹如大片效果。

不过在如此众多的摄影功能中,我觉得比较实用的还是轨迹延时功能,我们在电视中常见的缓慢旋转拍摄镜头就是这一功能实现的,使用中只要将稳定器架好,并根据所需拍摄轨迹自行设置好固定的拍摄点,同时设置好取景间隔和录制时间(取景间隔最大300S,录制时间最大5小时),稳定器就会自行根据设置的时间以及路径,计算出该有的拍摄时间与旋转角度,就可自行启动拍摄,整个操作过程可谓简单且人性化。

里面的光轨录像功能类似我们常见的流光溢彩拍摄功能,不过这里可以直接显示拍摄过程,这在夜景中拍摄马路车流或者星空星轨方面非常有用,看起来有种植物生长的感觉。

当然,如果需要实时跟踪移动的人物或者物体,还能直接调用右端的AI自动跟踪功能,开启这功能后,稳定器就会实时根据选定的运动物体轨迹,自行跟踪转动拍摄,抓拍更精准,省去了手动调节的不便。

而在拍照模式下,APP中则提供了我们常见的360度全景拍摄和180度全景拍摄功能,界面是我们熟知的界面,不过摄像过程可全部由稳定器自行完成,拍摄出来的成像质量比手动全景拍摄要清晰完整的多。

APP中所提供的超广角拍摄是采用多张图片拼合而成的,从手机的拍摄动作上看,应该是由9张图片合成的,最终成品整体质量较高(带有水印的为手机的普通拍图),不过在暗处拍摄合成的照片没有那么明亮。

里面的光轨模式和视频拍摄中的功能一样,只不过是换成最终的效果图片而已,拍摄时间长了有种油画的质感。

里面的重叠影像则能够拍出类似鬼影的效果,照片合成效果比较惊艳。

如在自拍过程中没有助手辅助,不便于控制拍摄手机的拍摄角度,则可以使用里面提供的远程控制功能,能直接通过遥控器的控制来控制旋转拍摄角度与方向。

作为实际效果拍摄对比,手持手机在普通步行拍摄视频的情况下,画面中会稍微出现一些抖动,拍摄视频效果如下所示。

而使用稳定器之后,这种抖动的幅度就大为减小了,拍摄过程如流水般丝滑,画质变的更为清晰自然。

不过在抖动幅度较大的场合,这款稳定器还需任重道远,先来看一下无稳定器的实际情况。

接着来看稳定器的拍摄情况,因为是直接用手控制平衡的,所以在每步以两阶楼梯的幅度进行行走时,手臂所能控制的幅度较大,因此拍摄过程比控制幅度较小的稳定器要稳定的多。

总结:

优点:这款稳定器非常的轻质小巧,长时间持握也不易劳累,且续航能力较强,拍摄过程非常稳定可靠。在使用操作中可实现自动调平功能,省去了开机调平中的不便,而且产品还能支持水平和竖直拍摄角度之间的快速切换,并支持原生相机的拍摄功能,在兼容性和可操作性方面比较强。而在产品APP内,厂家还提供了众多的使用功能,例如拍摄大片中常见的希区柯克、轨迹延时和重叠影像类的特殊功能,直接丰富了产品的使用体验,为不同的VLOG摄影人群提供了便捷的多元化服务。

缺点:产品在波动幅度较大的场合难以进行有效的稳定,而且底端三角架较小,在加入比较重的手机后,遥控操作中容易因为重心不稳而出现跌到的情况。

网友(2019-11-19):
没想到稳定器也能做得这么小巧了,确实给VLOG带来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