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NGFF 量产不过

楼主(2019-07-26):
  如题 , 量产时一直在DOWNLOAD MPISP     然后要等好久就跳出一句(0x1A):  Vendor command flow fail after download MPISP Code
  颗粒是3CE的颗粒  NW853  板子是2258XT NGFF的板子, 有在SATA 2258XT板子上量产成功过,   想换到NGFF板子上,, 结果量产不成功, 刚开始
以为是芯片没有清空,     清空过后还是量产不了,  求大佬帮忙解惑。  不知是板子问题还是颗粒问题。  量产时芯片会发烫,  但是颗粒不会发烫,。。
颗粒有CE显示就是一直下载ISP 写不进去

楼主:
是土狗跳线没拆除,    镁光的芯片上没拆除土狗的板子 ,是直接ISP 写不进去的, 拆除直接就可以开卡了。

网友(2020-04-14):
引用 楼主:
是土狗跳线没拆除,    镁光的芯片上没拆除土狗的板子 ,是直接ISP 写不进去的, 拆除直接就可以开卡了。 ...

求板子CE图,谢了

网友:
应该是原来的板子跳线问题吧

网友(2020-05-18):
引用 楼主:
是土狗跳线没拆除,    镁光的芯片上没拆除土狗的板子 ,是直接ISP 写不进去的, 拆除直接就可以开卡了。 ...

板子的土狗 在哪?能贴个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