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讲讲(Hakko)白光焊台大家一般不知道的知识

楼主(2019-07-27):
大家都知道,进口烙铁中日本白光在中国的知名度最高,畅销多年的936焊台可谓经典。但是有些白光焊台知识,即使多年的白光玩家都未必清楚。
1、比如早期白色外壳的936焊台,不带ESD,黑壳的就带ESD,那什么是ESD呢?简单说就是抗静电,其实ESD的知识是很复杂的理论,
可以参考这里:http://www.elecfans.com/d/776311.html
既然ESD是抗静电,那带ESD的焊台如何做到的呢?
看看这个图你也许就明白了:

我们可以看到插头外壳是通过一个1MΩ的电阻连到保护地的,而插头外壳一端是包在烙铁线上的,
其实白光的烙铁手柄线绝对不是硅胶这么简单,这个线是抗静电(ESD)的,
一般国内仿的就用个硅胶线,只仿了个皮毛,精髓没仿过来,看别人标ESD自己也印一个,其实根本没抗静电这个功能。
那么都是硅胶线如何鉴别是原装和仿的呢?有人说原装的线更软什么的,这都没说到点子上,
其实原装的线很好鉴别,掏出你的手机,凡是手柄线能做触控笔用的就是符合ESD的原装线,这个鉴别方法一般人不知道吧?
PS:从上图还可以看出烙铁头是直接接到保护地的,所以焊接电路时一定要断电,如果没装漏电保护器又焊接火线,则会烧936电路板上的敷铜箔,有些936板就是这样烧的。
2、还有一点就是白光936焊台可以兼容白光FX-888的烙铁手柄,有人说了,936的插座是5孔的而888的手柄插头是6针的怎么兼容?
其实很简单,936手柄插座中间是有个凹陷的圆圈,钻开就可以了,888手柄插头中间那个针是不接线的空脚针。

3、陶瓷发热芯里面的发热部分是由钨制成的,不要再臆想说是含铂金之类的发热丝了。
参见:http://handa-craft.hakko.com/support/soldering-iron-type.html

4、936变压器型号后一位的字母表示电压:
A:100V   B:120V   C:220V~240V   D:110V
四个电压使用国家地区:
A日本、B美国、C中国,欧洲,澳洲、D韩国,台湾

5、220V变压器初级阻值约35Ω,次级阻值约0.6Ω,次级线径约1mm。

6、白光936焊台,日本官网公布停售日期:2009/12/26

--------------------------------------------------------------------------------------------------------

下面说说白光936焊台的升级版FX-888:
1、白光FX-888焊台是由日本设计大师喜多俊之(Toshiyuki Kita)在2008年设计的,所以从配色和造型上都比936有设计感。

参见:http://www.toshiyukikita.com/jp/etc/2948

2、FX-888型号后缀以及变压器型号后一位的字母都表示电压版本:
变压器 A:100V~110V   B:120V  C:220V~240V
3、白光FX-888焊台,日本官网公布停售日期:2012/10/31

网友:
用不到这么好的焊台

网友A:
一个上个世纪的产品,早就落后于时代了
白光和大众一样,进入中国市场较早,所以认知度高,其实白光也就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上个世纪的产品,早就落后于时代了
白光和大众一样,进入中国市场较早,所以认知度高,其实白光也就那 ...

一个上个世纪的产品???

2001年是21世纪的第一年

要么你是未来穿越者

要么就是连常识都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上个世纪的产品???

2001年是21世纪的第一年

就是这么一说,,没想到遇到较真的,呵呵  无语
你认为先进就先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一说,,没想到遇到较真的,呵呵  无语
你认为先进就先进吧

我有说它先进吗?

只是看不惯连常识逻辑都没有的无脑喷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说它先进吗?

只是看不惯连常识逻辑都没有的无脑喷而已

遇到杠精,希望现实也是,别只会在网上喷,社会愤青吧
80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杠精,希望现实也是,别只会在网上喷,社会愤青吧
80后

是谁在喷  大家都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谁在喷  大家都清楚

不多说,我是对产品不对人,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多说,我是对产品不对人,你呢??

我只提你的第一句常识错误

后面的部分不发表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谁在喷  大家都清楚

是啊,都能看出来,是你在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都能看出来,是你在喷

2001年是21世纪的第一年  我没说错吧   他后面的观点我有指手画脚么?
那么请你解释一下  我喷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01年是21世纪的第一年  我没说错吧   他后面的观点我有指手画脚么?
那么请你解释一下  我喷什么了

没有解释的必要,科普贴被这些人弄成了口水贴。

他们估计ESD做什么用的都----------不清楚,你说那么多伤神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解释的必要,科普贴被这些人弄成了口水贴。

他们估计ESD做什么用的都----------不清楚,你说那么多伤 ...

也是,难怪越来越习惯潜水了

有那闲功夫扯皮,不如去健健身

网友:
知识,得好好学习了。就对这些感兴趣

网友:
科普帖子很好,不知道的不懂的看看学习下知识,懂得呢,再回味一下也无妨。新手变老鸟都是慢慢把知识和经验积累起来的。

网友:
不错不错,才收了一个黄花高洁的60W 936焊台,没有手柄,也不懂好坏,找了几家淘宝都说和别的五孔手柄不通用,只能用高洁自己的,好郁闷,一个原装手柄就70多了。不懂检测好坏,也不敢买,谁知道怎么检测这种焊台好坏?求教

网友E:
第一次听说白光是95年,那时候要6500元一台,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白光是95年,那时候要6500元一台,黑啊

早期是日本制造的,现在基本都是马来西亚生产的,那也不用那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