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德乐derler T-1(120GB)固态硬盘

楼主(2019-07-26):
德乐derler  第一次见到这个牌子,小众品牌,度娘了下,是香港的公司

2018年3月的保修标签,不知道保多久

全身无螺丝,可无损扣开

主板有两个小螺丝,实际有四个螺丝孔

sm2246主控

四片32G 因特尔储存芯片

全家福

速度很一般

end

网友A:
搞不好时拆机片几率高吧

网友:
有人说这是三星的?

网友B:
把这颗粒拆到 M.2 2280的 SM2246EN上你在测试一下速度看看

网友C:
大陆人在HK注册的公司而已,没缓存的是差点,这速度是SATA2下跑的吧?

网友D:
无外缓方案,这打版又是个江波龙代工,速度低是因为你这不是sata3接口,所以读写都没到500m,固态最好是选择大品牌,至少寿命有保证

网友:
速度惨不忍睹

网友:
做工秒杀联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颗粒拆到 M.2 2280的 SM2246EN上你在测试一下速度看看

要这么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陆人在HK注册的公司而已,没缓存的是差点,这速度是SATA2下跑的吧? ...

usb3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外缓方案,这打版又是个江波龙代工,速度低是因为你这不是sata3接口,所以读写都没到500m,固态最好是选 ...

usb3的硬盘盒,这速度应该没到极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时拆机片几率高吧

拆机片没悬念

网友:
差评,没有ddr4缓存
四个颗粒,有个颜色不一样

网友E:
这是设么杂牌子啊?我买的英睿达MX500   1TB到手价才600多还是京东自营保修三年。3年内只换不修。

网友:
还香港公司你信吗?
就是德国公司出品也是德国郊区村里的公司还是皮包公司都是骗人的
现在大品牌的价格也很便宜根本没必要买这种垃圾产品,产品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SATA2接口测试的?

网友:
这个扔给我,我放SATA3试一下

网友:
上个月89买了块梅捷120g, 十几年前的965主板 SATA2 ,都能跑出200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设么杂牌子啊?我买的英睿达MX500   1TB到手价才600多还是京东自营保修三年。3年内只换不修。 ...

数据比盘重要

网友:
速度确实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