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桌面小风扇换电池,顺便吐槽几句

楼主(2019-07-26):
吐槽的在最末尾,请各位耐心看

↓换了2节三洋的18650电池,自带电池直接分类了

↓拆开发现4个螺丝柱就爆了2个,导致现在螺丝锁不紧

↓这是电池用完后的充电电流,只有500毫安,充电很慢,6000毫安电池估计充满得十来小时

↓这是一边充电一边使用(第4挡风力),输入电流还是500毫安没变,这电池永远充不满,而且充电还没耗电快

↓脚垫自带的是海绵的很差,拆的时候很容易撕烂,找了4个橡胶脚垫,即减震又可以增加摩擦力

要吐槽有以下几点,也欢迎发表你们的意见。
1、关机麻烦,关风扇要按到第4档位再按一下才能关闭,而不是说明书上所说的长按电源键2秒关闭;
2、充电电流很小,只有500毫安,换了大容量的电池估计充满时间要很久;
3、不能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测试发现一边充电一边使用输入的电流还是不变,而且充电速度没有耗电速度快;
4、自带的电池很水,3档风力只能用1个钟左右,电池外包皮上写着2200毫安,里面包皮上啥都没有,实际容量可能就1000来毫安;
5、细节做工差,我这台发现,毛边很多,断差大,底座缝隙大,螺丝柱被打爆;
6、噪音有点大,一二档还好,三四档就噪音有点大了,不适合晚上睡觉使用。
这货如果以原价五六十买的话不值,个人觉得最多也就值个二十元左右。

网友:
用tp5100充电模块改2a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牌子不是做电磁炉的?

网友A:
自带的电池我测过有2000MA,充电电流确实小,我加了3节电池,7000MA,本来想把充电电路换成3A的,不过想想还是算了,毕竟用得少。如果频繁使用,最好还是换个充电电流大点的电路,再加上电量指示

网友B:
回收料做的外壳!不经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电池我测过有2000MA,充电电流确实小,我加了3节电池,7000MA,本来想把充电电路换成3A的,不过想想 ...

不同批次的可能商家用的电池不一样,就像虾牌电钻一样,杂七杂八的电池数不来用了多少种,质量也是有好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料做的外壳!不经拆!

不是我打爆的,我拆出来就是爆裂的

网友C:
这个不处理一下?用铁丝或铜丝缠绕几圈再绑紧,铁皮包裹夹紧,找差不多大小的弹簧套进去,差不多大的废旧天线切一节截套进去,合适的螺母拧进去,扎带扎紧。。。。。随便几种办法都能修好开裂的螺丝柱

网友:
还别说我记得入手时是19块吧

网友:
就算是买了更加贵的,也同样能找得出一点毛病

网友:
你的吐槽:
1,论坛有精华帖改造,可以长按关机
2,充电好像是4056的,有个电流调节电阻。改了就可以了
3,改了2估计有所改善。
4,电池没给二手拆机垃圾电池就不错了,还有保护板
5,塑料问题,最早期的时候好像塑料好点,后来就垃圾了
6,按照这种做工和塑料材质,14块9包邮差不多。。。。

网友:
20块钱包邮的,估计不挣什么钱。现在价格还是算了吧。

网友:
没撸,家里风扇忒多,撸了也是来吃灰

网友:
差不多,说的都是事实,不过得给厂商留出利润才能做出好玩意儿来,哈哈。

网友:
特价款可能就是这样的,之前在优惠购买了个电蚊拍,几天就坏了,是网面内部打火,拆开重新装了过几天又换个地方打火,塑料也是回收的。果断买了个贵三倍的,做工手感效果都好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处理一下?用铁丝或铜丝缠绕几圈再绑紧,铁皮包裹夹紧,找差不多大小的弹簧套进去,差不多大的废旧天 ...

都是好办法

网友:
风扇最主要的还是电机

网友:
限制电流估计是考虑到板子小散热受不了

网友:
底部拆开5-6次了,毫无压力,用料一分钱一分货是有道理的。

网友:
我的充电电阻改成了1.2K,理论电流能到900+mA。但实际也就600+。不知是什么问题。就那么用吧,用一天,充一晚也是可以的